三星SV4002H轻微敲盘后就停转…

楼主(2008-02-24):
一块 三星40G 硬盘上电后正常运转,但有轻微的敲盘声(也许是三星敲盘就这很小的动静?)然后大约3--5秒的功夫就停转了(当然BIOS里也是查不到此硬盘的……)每次上电均是如此。。。还有得救吗?

对了,要数据!

网友:
头有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谢谢老大,如果真是磁头坏了。。。。。(买个和它一模一样的盘然后把头换上。。。。就OK了,是吗?)不过换头好难

最开始我还以为是某颗芯片坏了还打算换个板

网友A:
最好是有个一样的盘,拆板过来确定是不是板问题引起的,不过三星盘出现这问题十有九是头坏引起的.个人经验,不一定对。 如果要数据只有开盘了,开盘也不要想得是那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有个一样的盘,拆板过来确定是不是板问题引起的,不过三星盘出现这问题十有九是头坏引起的.个人经验,不一定对。 如果要数据只有开盘了,开盘也不要想得是那么复杂的

高人,败下我,紧张死了。。。叫您一声师傅!
那我该准备些什么呢?请指点下。。。

“如果要数据只有开盘了”?--------------->买个效率源开盘工具,用它开?

(开完盘,势必得换磁头组件了? )师傅,没那么容易吧,是不是磁头碰到盘面就废掉了。。。

师傅麻烦您指点一下,我今天就把它们买回来

网友A:
千万不要叫我做师傅,开盘的话只有换头了,先确定问题先吧,效率源的开盘机好像方便点,买他那个东西好像有技术培训的,剩下来的事你自己明白怎么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叫我做师傅,开盘的话只有换头了,先确定问题先吧,效率源的开盘机好像方便点,买他那个东西好像有技术培训的,剩下来的事你自己明白怎么做啦

哥哥,是板儿的事吗?(该怎么确定是板的事呢?买一块一样的硬盘,然后调换电路板即知?)

还有一事,换头(就是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好头换上-------->容易上手吗?不行我多买几个同型号三星40G的盘!)的事给点经验。。。

再次感谢“广州硬盘”哥哥的帮助。。。

网友:
最好是有相同板本的板试一下就能确定问题啦,开盘换头绝对不是一件十分难的事,(除了有四个头以上的,)要的是耐心,技巧,当然。基本的功力是少不了的啦.

网友:
你敲盘应该是敲7下吧,先换下板,好多这个型号的都是板子的事情,板子对头,换上就OK,什么都不用动,就可以用,数据什么的全都正常,头坏的到少见

网友:
三星硬盘最容易产生主板的触点接触不良。把主板拆下来,清洁一下触点看。。。。希望搞好

网友:
如果不是接触不良 换板也没用的我试过换板也是这样!用PC3K点SOFT RESET 看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再用DE能不能看里面数据咯不过不要乱改!不行也只能去开盘了

网友:
手头上也有几个盘是这样,轻微的敲盘,然后过一下就掉电了!

网友(2008-06-09):
要开盘的话不是那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