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08-02-24):
请教高手:我的神洲主板为什么过上好几十分钟才会有自检呢???

当成功开机后再次开机不会有此问题发生

也就是每次断电后几小时后再次开机就会有类似问题

网友:
看看电源 再看看主板电容 不行就说清楚主板型号怎么测试的要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