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变色

楼主(2008-02-24):
我的是凸屏的显示器  近几天老是变色   我拍下就好   他变我就拍  有时候要用力  这是为什么

网友:
里面有虚焊的地方,你打开看一下,加焊就行了

网友:
震动就好,肯定虚焊。找虚焊的地方。

网友:
一定是视放板虚焊 找找那 焊焊 一定能好

网友:
虚焊在什么地方?                         我比较有好奇心 自己拆啦~~

网友:
有好奇心未必得必应手~
还是请个师傅帮你修吧,没电子基础别乱动. 免得搞爆管了

网友:
Acer7254e显示器怎么拆   螺丝在哪里
我问个问题诊断卡跑码 怎么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水平不宜自己动手,如果有兴趣的话先找个师傅带一段时间

网友:
什么诊断卡,如果是主板或笔记本的,你还是去相关板块提问

网友(2008-12-05):
拆的好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网友:
小心拆不会弄会把机器搞坏的

网友:
有可能是你是数据线有问题了,或者是释放块虚焊

网友:
小心高压来电

网友:
虚焊!试试自己修吧,这些老机修好了当积累经验,挂掉也不心疼

网友:
尾板开焊 从新补焊即可

网友:
看来还是比较难呀。从基础做起吧

网友(2009-08-04):
视放电路有虚焊,补一下焊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不比纯平,大板不电人,你要小心了。安全第一,初搞要慢慢的搞。别急。跌倒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