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ISA PC3000的高手请益

楼主(2008-02-24):
小弟有一块WD 80G的盘, 第四头坏了, 用ISA 都砍不了, 请教一下高手, D版的ISA 有办法砍头吗? 因为听过好像ISA 没法砍, 自己砍了也不成功, 请问一下高手的意见, 谢谢!!!

网友:
首先你把电路板拆下来看是27还是29的。

网友:
ROM是29的, 用ISA 砍了第四头变成三头, 但逻辑扫描还是有扫到砍掉头的坏道, 真是郁闷, 难道ISA 还要回写WD什么模块吗, 请高手指导一下
(另有一些高手曾指导说用PCI 做SF, 但是就是没有PCI, 只想请问ISA的高手, 是否ISA真能砍WD头, 有成功过的高手可以说说吗, 谢谢)

网友:
没有砍过头,帮不上忙了,也向学学怎么弄。

网友:
wd的好像只有PCi的才可以砍头的吧,isa的没听过

网友:
ISA的根本不能砍头啊,连迈拓都不能砍,更别说砍西数的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PCI的能砍段吗?WD的.

网友:
砍完头,要清掉原来的GP表,然后再做坏道。

网友:
ISA砍不了WD盘的头的,WD盘只能用PCI砍头,ISA只能砍MT盘

网友:
没有PC3000但也要学习下,

网友:
ISA的我没去试过
理论上是可以的
只是比较麻烦而已

建议用PCI的砍直观点

网友:
可以砍,首先要确定你的盘在ISA支持范围内,然后备份资源,砍后修改容量格SA写轨道清GP重建内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您好, 请教一下, 为何要格SA写轨道, 这部分不懂, 砍3头(不是砍0,1头),可否再指点指点, 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