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

楼主(2008-02-24):
请教各位主板维修高手

      我是一个新手, 有没什么比较好的刷BIOS工具

    比较好用简单快捷

网友:
我的电脑没有软驱,我也想请教一下板主,有没有比较好而简单快捷的方法。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怎么法贴字,真实地 有没有比较好而简单快捷的方法。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有最简单的就是拿到维修店用编程器刷,然后你付钱就这么简单

网友:
请上面提问的各位认识清楚,业余的在线刷法有一定的风险,不要在这里讨论。
这里是搞维修的,都有编程器,编程器质量好(价格也高),刷得就快,质量差就慢,甚至刷不了。但编程器刷就比较安全,可以用另外的芯片来刷。
刷得再快也要能成功才算数。刷坏了不就麻烦大了?
你找不到相应的BIOS,再快的方法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