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利浦107S5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08-02-24):
非利浦107S5显示器开机后只听到继电器来回吸合声,后级也没看到短路,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还什么问题,那位大哥帮小弟支支招??

网友:
看看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电容,或开关管  都有原因导致这样

网友:
谁有107S5D 的数据?

谁有非利浦107S5 的数据?
????????????????????????

网友:
回复1楼

高压包坏了.你换吧.高压包要卖质量好的哟!

网友:
电源部分问题.重点检查反馈控制电路和CPU对电源的检测电路上.还有就是电源开关管S极对地的二极管击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高压包短路的几率较多,高压包短路的几率较多,

网友:
对不起,管理员设置了当您的经验低于 0 点的下限时不能进行此操作,请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