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焊台

楼主(2008-02-24):
听说安泰信的焊台不错,我想买个能吹CPU座子的
8205和8205+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的有过零检察,用起来区别不会大。

网友:
谢谢了,请问什么是过零检察,有什么作用?

网友:
给个参考
用于检测交流电的过零点。例如,根据过零点的位置,可以控制可控硅来调节电压来调电机转速,空调上常用,但是电机功率较大的话,电磁噪音也较大。根据我国民用交流电50Hz,从民用电上采集到的过零信号为100Hz,在不是特别讲究的地方可以做程序中的一个时种,节省一个定时器。

网友:
再给个原理

电路工作原理...交流信号V1经过四个二极管进行桥式整流...输出的是脉动直流电压...

波形图如下.绿色部分...
此脉动直流电压经过R1...到达C1815这个三极管内.让三极管导通...大家可以对着二个图看...

三极管是在差不多11MS的时候开始截止的...截止到差不多18MS时候就再导通...这7MS就是检测到的过零信号...

当电路过零的时候.整流电压输出电压为0.所以当三极管截止的时候就是电路过零的时候...过零信号通过三极管就能够转换为能让外部电路的认识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