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8N Neo4上电就开机,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2-24):
V星K8N Neo4主板,CPU,内存,显卡都不插,直接插上24PIN电源线后,主板上北桥芯片风扇就开始转动了。
插上显卡,CPU,内存后,故障依旧,显示器黑屏,开机无报警声,彻底清CMOS也不起作用~
老大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你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插电是不是CPU风扇也自动转?

网友:
诊断卡还没跑,嗯,插电CPU风扇也转。电源可以确定没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I/O和南桥的毛病,诊断卡是不是什么都不显示,四个灯都亮,看一下南桥发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