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造成的故障表现(网上摘录)

楼主(2008-02-24):
最近来本论坛 的新手朋友比较多,问到电源相关的问题也比较多,其实有些疑难故障就是由于电源引起,特从网上摘录电源引起的故障现象,希望新手朋友能有所了解。

  1.硬盘丢失

  计算机在工作过程中会无规律的出现硬盘丢失,造成系统在写盘或读盘时找不到硬盘而死机。或者计算机启动时有时能找到硬盘,有时找不到硬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最好检查一下开关电源的+12V和+5V输出是否正常,并及时把数据备份。

  2.莫名其妙的死机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开关电源的输出部分滤波电容质量不好,长时间使用后电容容量下降,造成输出的直流电源中的纹波系数过大,干扰了主机的正常工作,造成了系统死机或蓝屏。世纪之星有部分电源这类问题比较突出。

  3.掉电后不能再次开机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内部的逻辑判断电路性能不稳定。比较典型的表现为如果正常关机,再次按下电源开关时,系统能够马上开机启动。如果系统正在工作时或者是关机后拔掉了电源线,这时再按下电源开关时,主机没有反应,必须等上几分钟才能启动。

  4.无规律的重启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的功率不足,输出功率太小。典型的表现为放入光盘后,光盘只要一开始高速旋转,主机就开始重启。

  以ATX结构的主板为核心的系统配置,需要的最小电源功率为145W,外设部件越多所需要的电源功率越大。+5VSB的待机电源需要提供720MA的电流,如果ATX电源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有可能造成计算机无法正常开机。再有如果电源功率不足,常常会造成电源保护而停止工作,长时间会导致电源过早损坏。如果你使用AMD的CPU,那么你最好选用符合AMD推荐标准的电源。

  5.无法正常关机

  有可能是ATX电源在执行“关机”操作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脉冲信号。

      6.莫名其妙的自动开机

  这种情况主要是开关电源的生产厂商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省去了开关电源输入部分的滤波电路,造成了干扰脉冲进入主机内部,造成了误开机。

  7.开机报警

  开机后电源“哇哇”的一直报警,但是计算机能够正常启动,显示器也有图像显示。这种情况一般是该主板具有过压报警功能,计算机电源输出的某个电压不正常,过高或过低所致。

  8.重启后死机

  当主机重新启动,过了蓝天白云后,再准备进入桌面时,发生死机现象。

  9.硬盘灯闪烁,无法启动

  按下电源开关后,主机的电源指示灯,硬盘灯有规律的闪烁,无法正常启动。

  10.开机显卡或内存错

  开机后系统报显卡错误或内存错误,不能正常启动。

  11.掉显卡驱动或蓝屏

  系统能够通过自检,但是经常掉显卡驱动,或者经常进入安全模式,或经常出现蓝屏现象。

网友:
挺有用的

网友:
多数电源问题都是1000uf,2200uf的问题,鼓了,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是主机正常运行的基础,大家可都得备个好电源啊!呵呵`

网友:
呵呵。。。没想到电源坏你能显示出这么多问题

网友(2008-03-26):
张老师的资料就是有技术含量,收下拉,维修慢慢消化.

网友:
我现在才恍然大悟  我当初的AMD900的机器老莫名 无规律重启 一直在主板上查原因  把最重要的电源问题给忽略了 惭愧惭愧

网友:
再加一个, 我的WD硬盘无故经常发出敲盘声, 后经检查, ATX电源12V输出过低.
硬盘本身经检测, 无坏道, 一切正常.

网友:
这样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也要试下 :D

网友:
张老师的资料不错。学习了。谢谢提供

网友(2008-05-07):
电源是主机的心脏,不可以用太差的。否则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以上的种种故障就足以说明使用好电源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