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视放芯片LM1237BDKC/NA

楼主(2008-02-24):
一台联想LXH-GJ796F1视放芯片损坏,LM1237BDKC/NA没有同型号的
请问用LM1237BDCE/NA 可以代换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根据你的LM1237BDKC/NA获取的datasheet,估计应该可以。这个datasheet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LM1237BDKC NA.pdf

网友:
一样的.完全可以啊.我都用过.你放心的换吧!

网友:
回3楼的朋友,请问OSD菜单有乱码吗
听别人说芯片后缀不一样菜单会有乱码

网友:
这个系列的块子在型号不同时显示器的调整菜单会出现乱码,你试吧

网友:
那也就是说里面的254个OSD字符或字形不同型号有所不同

网友:
回3楼的朋友,你根本没用过,后缀不一样菜单会有乱码,只能应急带换使用......

网友:
我看了里面的文字,有3套不同的字符集,后面没有仔细看,我想是可以调整使用不同的字符集的,你仔细研究一下这个资料,调整一下使用字符集看看能否解决。努力一下,就是不行也是经验。

网友:
后缀不同是会出现乱码的,
我也想知道后缀不同的字符芯片是如何调整字符集的,因为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过了OSD菜单乱码,只能凑合用了。

网友:
这个块如果后缀不一样,OSD就会是乱码,其它显示都正常。
也能调整,就是要摸索一段时间才知道,乱码都代表什么。

就是要分后缀哦。

网友:
我们这边要卖15元一个,不知老大们那边啥价格,说这个后缀的要贵些,我晕

网友:
后缀不一样的,肯定要有乱码,但是不影响调节。我也换过不同的型号,可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我要下载。我要下载。我要下载。 :'( :'( :'(

网友(2008-05-16):
我要资料,可惜啊什么时候才能下啊

网友(2009-07-02):
谢谢老大,下载了,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