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引起的文件损坏有什么办法修复

楼主(2008-02-24):
  手上有个客户,前台主机一直不稳定。持续几个月,现在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数据挺重要的,需把数据复制出来。但是在复制过程中由于很多文件都损坏了,整个过程中就会报错,然后复制过程中止。请问这有没办法修复受损文件吗?

  注:硬盘无坏道,就是文件损坏。

网友:
长期不稳定导致的文件损坏,就本人水平来说是毫无办法。

网友:
也有张先生没有办法的事情呀。。。
也不知道LZ说的是什么类型的文件。。
如果是一般的offic 文档的话可以修复的。。

网友:
1、检查硬盘有无坏道。有坏道复制文件当然会出错。
2、不要在原机复制,把硬盘拆下接到别的机上复制。
3、在DOS下复制,排除病毒干扰
4、用磁盘镜像工具复制,然后在副本作磁盘扫描。
4、还有损坏的文件用对应的恢复软件修复。

如果实在没有这么复杂就用GHOST进行DISK TO DISK 克隆!

网友:
看清楚楼主说的,硬盘无坏道,也就是说硬盘是好的。为什么复制不了呢?无非是族有交叉链接,链接断掉等问题,又经过长期折腾有些就被覆盖了,看楼主的意思也不是一点也复制不出来,而是想全部恢复,能全部恢复吗?好的部分copy出来就是了,也不叫恢复吧!
所以我说就我目前的水平毫无办法,我想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PS:这样的用户用着不稳定的机器,又不备份(如果有备份也不见得要恢复),还说数据很重要,无语中。。。。。

网友:
没听明白,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儿谢谢!没听明白,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儿谢谢!没听明白,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儿谢谢!

网友:
很感谢大家的思路,但的确如张先生所说,根本没办法恢复。
由于是部分文件CRC校验出错,所以复制过程当中会出错。

这里也把一些经验告诉大家下,如果大家在复制文件过程当中会出错,但是又不知道是哪些文件损坏引起的,可以在本地建个FTP服务器,然后再下载,这样子也算是备份数据。可惜的是大多数文件已经损坏,再次提醒大家数据一定要备份啊。

网友:
可能是硬盘有坏道哦!!!!!!!!!!!!用MHDD扫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