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跳C1-C3-0D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2-24):
板子是技嘉M61,集成显卡,是不是集成显卡坏了,我查了查0D是显卡,我手头上又没独立的PCI-E显卡,有没有碰到过同样问题的?谢谢

网友:
建议你刷下BIOS看能不能好~~~~~~~~~~~~~~

网友:
很明显,BIOS坏了 要刷BIOS,也可能 BIOS坏

网友:
**,这块板子南桥北桥BIOS全集成在一起的,难道要做BGA

网友:
呵呵。瞧了一下M61的图片。芯片组是NVIDIA的。南北桥集成在一起。。BIOS没搞进桥里。现在的板子。在SB 边有一个八脚的IC,和93C46差不多。但比它大一点。这个家伙就是BIOS。。

网友:
这种桥虚焊的问题真还不少!

网友:
老大   这不是内存没过么    你可以查查内存部分电路

网友:
你详细说下是从什么码跑过来的?有是不要光看诊断卡,有的根本靠不住

网友(2010-06-21):
一个是南桥和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种板桥空喊的多。。刷下BIOS BIOS是贴片八角到 旁边会标注SPI

网友:
恐怕又是桥的问题了,这种板桥出问题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