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改高压的问题?

楼主(2008-02-24):
今天维台联想的lcd时,屏幕发红且联通上4-5秒时跳掉没有信号。先怀疑高压有问题,外接高压一切正常机器没有问题。改高压时,先接底线,后找工作电压时,测量主板电压不断降低,原先没有接地线时正常。问下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
你说的改高压板是不行的,因为不是它坏了.你说的故障应该是灯管坏了,要换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维台联想的lcd时,屏幕发红且联通上4-5秒时跳掉没有信号。先怀疑高压有问题,外接高压一切正常机器没有问题。改高压时,先接底线,后找工作电压时,测量主板电压不断降低,原先没有接地线时正常。问下高手什 ...

没接地线时,电源+极没对地构成回路, 没有电流流过后级电路,
接上地线,等于接上负载, 电源降低说明是负载重,带不起负载或者是电源的滤波电容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