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65主板三相供电电容爆裂换后一段时候又坏是怎么 ...
[请教]865主板三相供电电容爆裂换后一段时候又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2-24):
一865主板杂牌板子,三相供电电容爆裂后蓝屏,不能启机后因找不到同电压的电容,换上35v2200uf(可能是这个电容值),比原耐压高了不少,换后正常工作了一段时间,一直天天开着机子,和服务器差不多了,后来就死机了,再也启不了了,电容也没出问题,也没发现其它元件出现外伤,在爆电容前主板使用有过这样的问题:插在主板上的gf440显卡两容也鼓起来过,换后没有问题,只是在使用过程中偶有几秒的黑屏情况出现,不定时,有时也不出现。
请高手能否给请明一下主要是哪方面的故障,小弟初来贵站,希望得到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35V耐压的电容是主板电容吗?一般不是。上面有105度或125度的耐温标志吗?如果没有就是85度耐温的并且还不是主板用的高频电容。这种电容用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个好?
估计楼主盲目认为耐压高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张先生,我忽略了此事,但现在问题是35V的电容没爆,但板子是没法使用了,估计下面接着是哪方面的问题出现了?

网友:
换电容,不爆不等于是好的。你拆下用电容表量看容量还有多少。

网友:
主板上要用高频低阻抗的电容
如果想要主板用的长命和稳定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好的,明天开试,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对了,我看了一下电容是3300uf16v的,供电的管子是32CTQ030S,平时用时就有些发热,管子在板子上测是三脚全通了,是不是管子有问题呢?

网友:
恩 有可能是3及管坏了,因为电容发烫是供电高了地过啊!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试管子是带着电感测的,断开后测了正常

网友:
MOS管在板测量是不准确的,怀疑那个最好拆下来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电容的问题,mos坏的话,大多数会保护的。

网友:
要使用開關電源專用電容
上一般電容 在高速充放電下 會發熱及電容值失效

网友:
自己顶一下下,各们朋友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