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SB对地

楼主(2008-02-24):
3vsb对地是不是有可能是 网卡引起的,怎么判断到底是网卡还是南桥导致的 ?哪位大师知道啊

网友:
把网卡拔了或焊在主板上的芯片焊下来!

网友:
拆网卡。拆下后再量

网友:
测PCI A14脚是否对地,若是,则基本南桥问题。

网友:
10%是网卡.90%是南桥挂了.准备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