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有四位芯片的SPD信息,多大容量滴都行,缺

楼主(2008-02-24):
谁有四位芯片的SPD信息 例如 HY5DU56422BT-H 这种内存我见到的都是双面的
芯片

网友:
四位芯片的SPD信息是什么意思啊?单面的内存不是用这个颗粒的.

网友:
常见的芯片都是 单个芯片8位或者16位的,我说的4位的,是双面的,正反面芯片互补才是8位

网友:
怎么都没有啊,双面是16个芯片的,看来你们修的内存还是少啊

网友:
显卡上也有正反面16个芯片的,5200杂牌卡上用的最多了双面16个芯片128M6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