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ST320410A电路与主机箱短路后烧坏一元件,请教此问题

楼主(2008-02-24):
西捷ST320410A电路与主机箱短路后烧坏一元件,元件爆裂,见图中红圈(红色不是很明显),拆开后见里面是线圈,目前硬盘不转,无法使用,请教各位可能是哪方面原因?

硬盘外观

网友:
偶的硬盘也如此,有那位大侠赐教一二。

网友A:
硬盘线路板,除了通病,一般很少检修,都是换一块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线路板,除了通病,一般很少检修,都是换一块了事!

我们这要修这个还要跑到市里啊,为了这一个小无件真麻烦,谁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件,我邮一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