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G硬盘接电后不爱转

楼主(2008-02-25):
20G三星硬盘,开始时是要开关几次电源他才转起来,后来要开关机达20-30次才转,最后很少见转了,现在要是用火烤烫电路板上的主芯片趁热接电能转起来的机率会很大些,请教各位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出了什么问题吧,换下看看。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部分有虚焊啊?
万用表量看看。

网友(2008-04-06):
有三星硬盘的电路图吗?

网友:
三星硬盘通病 马达接触点拖落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