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2-25):
怎么知道硬盘芯片烧了?表面没烧毁的痕迹是好的?还是测量?
芯片

网友:
如果说表面芯片有烧毁的情况话。。。那就一般被烧了
我只烧过一次硬盘。。记忆犹新

网友:
表面是好的就没烧了,那还用那么多仪表干啥,看表面那是在检查美国世贸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