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的核心供电问题

楼主(2008-02-25):
一845主板,现在核心供电为0.92V.下管的供电大约是多少,上下两管的供电来自哪里.是电源IC吗

网友:
早期板子来自+5V ,后来的板子来自+12V,可以在上管D极测量到,当然是来自ATX电源供应器。

网友:
电源ic是给控制电压的,  上管d极的12v输入供电..........

网友:
你是不是所上的CPU主板不支持,有的845是不支持C1.7的,上了后主供电就是0.94

网友:
0.92估计是假负载上测量出来的,那种情况属于假负载与主板电源VRM版本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