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08-02-25):
我有个U盘 清华紫光512M的 打开的时候显示请插入磁盘驱动器。看属性 文件系统:未知 0字节
想问下各位同仁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数据恢复

网友:
你看看U盘有不有锁。。按一下。。
还有查看你机器是否正常。。
换个USB接口行不行?

网友:
软件我试过了,,
是不是512M的芯片一定要换到512MU盘的上边才可以呢

网友:
看一下你U盘的主控,然后找到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通过WINHEX能读出来吗????????????

网友:
量产工具会破坏里边的数据吗?
量产工具会破坏里边的数据吗....

网友:
看能不能用WINHEX打开 如果可以打开就很容易恢复~ 直接用软件扫就可以 当然也可以手动添
如果打不开就用量产工具量产,不过注意只做高级扫描 也就是只让它认闪存,别格式化! 尤其注意低格就彻底玩完了~

网友:
找相应主控的量产工具,量产时不要选择低格,量产后再结合几个恢复软件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
winhex能打开就好恢复了,其他的恢复软件基本上没什么用。

网友(2009-05-24):
如果量产也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主控或者是FLASH出问题了,焊功好,要数据的话可以尝试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