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72ED 长城代工 通病

楼主(2008-02-25):
昨天修台七喜1772ED: 为长城代工.
故障为开机指示灯不亮,无显示,开机测开关变压器次级无输出,电源块用的是5S0765C,(1脚接300V 2脚接地 3脚启动.4脚反馈控制,5脚是SYNC)  测有+300V到1脚,3脚在10~13V跳变.但次级无输出.用DP904代换,开机有输出,但是继电器一直在吸合,怀疑后级有短路,量各组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1K-无穷大) 估计电源还有问题,又检查电源部分无果,保留变压器后级的+B供电,断开其他的开机测量,+B50V正常了,回头测3脚起动在16V.正常了. 才想到以前修长城的通病是+12微短路. 于是拆Q102(12V的供电稳压PNP型管:A1281)下来测量,没有问题?用10K档量也量不出漏电,断开Q102E极后的一组供电,量E极有10.1V (没断开前是2.3V于是想可能A1281内阻变小).拆下Q102,从二极管整流端直接引12V串一个二极管到Q102E极. 开机量有13.2V输出,量B+升压到100多V了,看屏幕有显示了. 高兴一下. 想想13.2V与正常12V高了许多,为了对客户负责点.从一块三星板上拆个A1281来换上,一切正常.  最后为了证实是不是误判5S7065C坏的,装原来的5S7065C上去试机,是无输出,证明原来的电源块也坏了.

网友:
为方便学习,特补充上传一张5S0765C内部结构图。

网友:
这个机子的这个三极管的确爱出毛病,更严重的是:这个机子大部分都可以用到这个三极管直接击穿损坏,即使换了也不行,还要将场块5脚所接的220N电容换掉才行,不然的话,12V输出只有3发左右,换掉这个电容,即全部正常。
A1281三极管也不好买,我当时找的是B649A代换的。
我的推测是:虚焊和220N电容变质导致场出负载变重,并且那个三极管也很虚焊。

网友:
太感谢了

我有两台和你说的故障一样 明天换换看看是 TCL的MF706

网友:
数电盲

虽然也算个CRT维修者,不过我对数字电子是一窍不通,对于上面的图更是不懂,这样的话我搞维修能搞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