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1797C显示器维修 转帖

楼主(2008-02-25):
CTX1797C显示器维修

故障现象:开机有高压声,而后保护。
维修经历:首先检查行电路,二次电源,无发现异常,行电流正常。测量尾板电
压,开机瞬间加速极电压正常,RGB三枪电压正常,无灯丝电压,发现问题,检查灯丝电路,在主板下方检查发现灯丝电压产生电路变压器初级回路电阻开路,换上30-50 欧姆1W电阻,开机测量灯丝电压几乎为零,检查灯丝控制电路,发现灯丝电路受cpu控制,cpu输出经R136 控制 一个三极管,测量发现CPU无输出,将主板5V供电直接短接于 CPU输出脚(CPU 1脚输出到R136),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乱贴乱回,小心被删号,初来乍到可以先潜水一段时间,或去灌水区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