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80g笔记本硬盘被锁,现在不能通电,求解锁软件!

楼主(2008-02-25):
日立80g笔记本硬盘被锁,现在不能通电,求解锁软件!

网友:
pc3000可以解锁

网友:
1:笔记本硬盘锁住后不会出现不加电的情况.  如果是不加电,请查询电路板.

2C3K并非是万能的工具,目前为止,很多的型号不支持.请详细的写清楚硬盘的型号,好回答.

3:网上流传的热交换法成功率很低,现在的硬盘大部分是nvram芯片,必须使用特殊的方法,

如果不明白,欢迎回帖.

网友:
不是可以通过PCI3000的探针解密吗?

网友:
伱的估计是PCB坏了吧?不通电检查下电路板!

网友:
电脑不通电与硬盘无关查你的主板和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