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主板温度低于10℃时,将清空BIOS??[更新]

楼主(2008-02-25):
最近发现主板在室内只要温度一低于零下几度的时候,如:≤10℃,
切断电源数小时后,显示器点不亮,计算机就无法启动。
必须清空BIOS才能点亮,温度回升后就一切正常??

主板:映泰 TForce 945P
电源:航嘉冷静王 标准版

------------------------------------------------------------------------
2008-2-26 14:07 更新标题文章,≤0℃改为≤10℃
       我将原内容从0度改为了10度,因为0度有点不太可能,室外最低-10~-5之间,室内最起码也在5~10度左右...

网友:
你起码该写清楚什么牌子的板,已经用了几年了,基本配置等情况。

网友:
主板当然有适用温度了!早期的计算机还要求恒温条件呢!

网友:
一时间给忘了,以前发过改问题,气温回升后发现是天气冷的原因,真有些奇怪..

网友:
有些板是设计上的问题,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
把你扔到零下几度的环境里,你也会感冒~~~~~~~

网友:
是不是主机板的电池在低温下放不出电能的原因

网友A:
低温对主板的芯片和电解电容影响最大。一般品牌机要求13度以上。你都到0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对主板的芯片和电解电容影响最大。一般品牌机要求13度以上。你都到0度了。

那么组装机如何查看各部件的运行环境呢??

温度低于10度,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我将原内容从0度改为了10度,因为0度有点不太可能,室外最低-10~-5之间,室内最起码也在5~10度左右...

网友:
这样的数据你不能随便改,要不别人看了下面的回复会感觉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
要求是要求,具体到一台机器就很难说了,人与人也不一样,有的人怕冷,有的人好些!

网友(2010-12-11):
汽车都需要预热 电脑也一样 你烤下 就能开机 就是主板的电容电能没有达到要求的说

网友:
以前超频的时候  CPU温度很高   后来换了好的散热器   又把机箱改装了下   里面安装了3个12风扇    现在温度也偏低了只有15度左右   我就怕这冷点   我也开不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