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5L 密码

楼主(2008-02-25):
DELL PP05L 开机就要求输入密码,高手们如何破密码啊?键盘似乎被锁定,按数字锁定键及大写锁定键,指示灯均不亮。尝试三次后,则因为口令不正确,则自动关机。不知何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
本帖最后由 科强
笔记本
于 2008-2-25 15:06 编辑
]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d600 ???bios 旁边有码片的,更换或者重写都可以

网友:
有一个是24***的.是不是重写就可以了.如何写啊能说一下吗?

网友(2009-02-16):
谁有DELL-KEY软件,输入服务编号就可以算个开机密码,我一直在找,带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