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ATX 300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8-02-25):
大家好,我是新人
有个长城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不知是什么问题
长城

网友:
1.查看电源内部有没有电容鼓包拱顶现象.如果有则换之
2.检查第二块铝散热板上的半桥整流管有没有击穿短路,如果有换之.(它由二个二个整流二极管组成,)
3.再不行换脉宽调制芯片TL494,有的电源用KA7500B,第12脚为电源脚,一般是12V左右,20V以下.

网友:
看看这一贴,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8921-1-1.html

网友:
您好,我也是新人,共同学习!
你这个风扇转一下就是停,是指插到主板上以及接上硬盘及CD-ROM等负载后按机箱电源按钮,还是在不带任何负载的情况下接短绿色线和黑线呢?

网友:
电源后级电容或整流二极管有损坏,检查、替换。你如果基本测量,基本操作都不会的话,先学会基本知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