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ti4600

楼主(2008-02-25):
小弟有一块盈通显卡ti4600进系统很正常,其他也没有问题,但是玩3d游戏或者3d测试的时候就会花屏或者是重起。有时候又可以,请问各位大哥是什么问题啊......
顺便说一下,这个网站真的很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_^ 小弟菜鸟一个,正在学习中......
显卡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啊,
是不是有那里接触不好啊,还是那里虚焊了
小弟真的很急....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MATS扫一扫看看咯!
没检测结果没发言权

网友:
GPU虚焯,从做GPU(TI4600发热比较大)

网友:
“有时候又可以”太热了,加风扇吹吹。。。。。。。

网友:
显卡,显存太低了吧,你用是什么显卡,多少M呀。

网友:
像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存或GPU的问题,先处理下显卡吧,不行的话就没什么法了.像这种TI系列的,维修成功率不高..

网友A:
No errors logged
NVCLK=159.2 MCLK=214.7
LANE FRONT ERRORS BACK ERRORS
-------- -------------- --------------
FBD[31:0] 0 0
FBD[63:32] 0 0
FBD[95:64] 0 0
FBD[127:96] 0 0
Total error count: 0
Front-Side Failing bits:
None
Back-Side Failing bits:
None
8 7 6 5

网友A:
显存吹过了,显卡是64m的
这个显卡发热量是很大,所以我一直就拆个机箱风扇在那里吹的
不是真的是gpu的问题吧,

网友(2008-04-03):
我也有一张ti4600,我把它降频使用了,可以跑3dmark2001,但是玩跑跑卡丁车都会花屏。不知道提高GPU供电电压会不会好一下呢

网友:
很有可能是温度高了。工作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