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4X400主板不定时黑屏与重起(有发现)现在彻底修复

楼主(2008-02-25):
盈通P4X400主板不定时黑屏,重起,黑屏时复位灯常亮,重起时刚进引导系统画面就又重起.一定要断电重起才能进系统.

(出了主板其它部件,包括显示器都换过了)

25日下午黑屏时复位灯常亮,我叮着屏幕看了N分钟发现屏幕不定时4个角有微亮,(心想难到消磁线圈对显像管有丁点漏电,可是显示器我换过了).接着我把显示器拆开,抱者就算找不到故障,把显示器清理以下也好的念头.把显像管清理干净,底版的电源,行场输出补焊一便,装好后就25日晚6点时重起了1次(装好开机有2~3小时了)到今天都没出现过重器和黑屏.每次开关机时间都在3~4小时左右.(没清理显示器以前开机最长就1小时不到,最短就是刚进好系统打开网页,就黑屏括重起).

近段时间问题又象以前一样不能正常使用,用光波炉加焊CPU座,1星期过去了没出过问题(风枪我有加焊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
怀疑你的电源有问题?另外电容看了没???

网友:
不定时黑屏,重起,黑屏时复位灯常亮,这时你正好查查全的供电,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电源我换过了,复位灯常亮时,MOS上管有12伏其它2只脚0.06伏,MOS下管都是0.06伏,PCI槽15复位脚也是0.06伏,(开机正常时MOS上管电压是D脚12伏,G脚3.2伏.S脚1.6伏,下管3脚是0伏 1.6伏 9伏,PCI槽15复位脚也是3.2伏)各位帮我看看,难到是复位3.3伏对地短路?

网友(2008-11-12):
百思不解

百思不解百思不解百思不解百思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