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电源一个八爪的蕊片被烧烂看不到型号

楼主(2008-02-25):
一长城电源一个八爪的蕊片被烧烂看不到型号,请那朋友们帮认认,是个什么蕊片?还是个静音的,修好了自己用很安逸。

烧得很惨

烧得很惨

就在红色圈住的地方

就在红色圈住的地方

网友:
怎么看着是七爪的呀?能不能先说一下你的电源外壳上标的是什么型号,不会是BTX的吧?
下班回宿舍后我看看我的电源上是不是有这个怪物!如果没有就不好意思了。我只有三ATX的,一个250S、一个300P4-PFC、一个350P4。

网友:
谢张老,我基础差,得慢慢看,楼上的兄弟确定是七爪的。,你帮我看看,我的是ATX-200SD的没见过这个怪东西。

网友:
那没戏了,真帮不了你了,我手上的几个电源全是250S以上的,没有200SD的。抱歉!
会不会是光耦了、PFC校正IC什么的呀.

网友:
没见过这个怪物,又没有型号,猜想也是光耦。猜想不能作为依据,只能参考。
http://jj.tag100.cn/d/851E79FD0380687EA978B0E91A6823E9.shtml

网友:
跑跑线路看看这个IC主要连在哪儿

不过要修的话还是要找到型号 呵呵

网友:
这是待机芯片,给+5VSB电压的,八成是接入了380V给烧了。型号是TNY264P,用CP264A可以替代,它的应用是85V---265VDC转低压DC,电流能达到600mA.待机功耗在1W以下。

网友:
首先跟一下电路,看是不是光耦,光耦是很好确定的,要不就是待机的小块了,型号很多

网友:
应该是辅助电源开关IC,同意8楼说法。这类8脚型号IC种类很多。

网友:
看来这个7脚怪物是应该是tny系列的东西了,同意8#所说。

网友:
这个是辅助电源IC,绝对不是光耦.曾修过一个服务器电源采用此芯片但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
谢谢张老和各位朋友,找到型号就好办了。

网友:
长城的电源怎么会这样啊,我买了很多这种牌子用哦。好怕

网友:
同意这个元件是辅助电源模块的说法,8楼说的对。

网友:
我也想帮你修好它!

我手头上的长城能用的只有p3的..或者只有一个普能的p4电源..没有静音王这么好的电源..我帮不了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