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C电源入门三连弹

楼主(2008-02-25):
转载:PC电源入门三连弹

顶楼放一点前言

这次放的文章不是我写的,是Ronliang写的,首发在水木社区BBS的CompMarket版
关于作者的一点点介绍:Ronliang,水木和GZeasy/PCinlife上活跃于电源区的准牛人,阅遍大量实际产品、海外电源评测及拆解
对电源原理和现行规范、行货与工包产品及各厂家均有了解。非大厂粉丝。介绍完毕。

文章一共三篇,分别是《FAQs和展开来说电源》、《厂商及品牌:国内厂牌篇》、《厂商及品牌:台厂及国际品牌篇
文章尽量回避了技术细节问题,以简明扼要的语言阐述了电源技术以及市场方面的关键点,适合新手入门阅读。
对于文章除了错别字我基本没有什么可以纠正的地方,只是加了一些我自己的注解,放在顶楼这篇帖子里,我会逐步增加进来。
但追求简明扼要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用对复杂问题给予简单的答案可能存在片面性或谬误。这一点也希望论坛里的高手能给予纠正。

本文欢迎转载,但请转载者高抬贵手,将原作者Ronliang@newsmth的信息予以保留,尤其是转载到自己blog上的时候。

第一篇《FAQs》注解:

首先,谈论电源的用户会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被厂商的虚标引导。最近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酷冷的内销版超强系列,因为媒体经常直呼其为超强300W、350W、400W等,很多用户也以为它们是价格超便宜的300W、350W、400W电源,实际上各被虚标了100W。此外什么“磐石400W、500W”、“长城300W”之类的经典例子数不胜数。用户入门时请一定搞清楚一款电源的额定功率。——这并不是说额定功率就是我们衡量电源的不二标准(下面会讲),而是因为,如果连额定功率这个基本指标都不能正确判断,又怎么对电源做更深入的了解呢?

硬盘多,或者注重高可*性的用户,通常会倾向于用高瓦数的电源。有一种趋势是,因为某个牌子300W卖1xx元、400W卖3xx元或更高瓦数1W一块钱而对其趋之若鹜,或者说以瓦数+价格论好坏。这是一种朴素的性价比思想,但一个问题是,电源品质与高瓦数之间的联系并不如此紧密。花1xx买个不可*牌子的300W电源,或者花3xx买个不可*的400W电源,或者花1xx买个来路成色不是很好的工包400W电源,钱花得不少,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为什么要多路+12V?从目的上讲是为了方便短路保护,在短路时线材上少过些电更安全。从实现方法上是在输出端把一个电流取样电阻变成并联的几个。从效果上讲除了双主变压器的方案,几个+12V都是一起波动的,如果挂硬盘多,某个单路启动电流超过了过流保护限制还会无法启动。所以一般的产品不必追究“真假多路+12V”的问题,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负载会不会出现某路+12V瞬间过载。

“电源好坏看重量”这个标准,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对于新手而言,很可能是错的。所以最好彻底不去理会这个说法,在对实际产品的体会中逐渐感受这个说法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

关于ATX12V v1.3/2.0/2.2/2.3系列标准,我只能说,国内厂商炒作得太凶了,过犹不及。从1.3以前到1.3版一直换到2.2版,规范换了四次,看似每次都有新产品,实际上就是同一个电路改一下输出就拿来新瓶装旧酒,最大的技术进展反而是待机功耗以及风扇调速的设计。以航嘉为例,从最早版本的BS、磐石、冷静王这几个系列进化到现在,就是从TL494(KA7500B)换成了整合型的SG6105,同一个方案把被动PFC电感摘下来换上主动PFC小板就变成主动PFC的宽幅王2代和冷尊。CM6800这个90年代就出现的台厂芯片方案,遍布台厂的80plus和大功率型号了,到现在航嘉长城还没碰。(多彩倒是用上了,请看第二篇讲多彩的部分)

关于噪音,因为电源内部半导体、电容等器件性能特性的关系,电源的性能以及可*性与静音之间是一对矛盾。解决的方法是改进设计,以及*用料来补。

第二篇《国内厂商篇》注解:

长城和多彩都是虚标先锋,“长城300P4不是300W电源”恐怕是每个玩家的第一堂电源课,而多彩对额定功率的标注总是遮遮掩掩,甚至在大量中低端型号上直接避而不谈。

磁放大技术可以使单路的输出基本不受其它路负载轻重的影响,一些电源用上双路磁放大可以让+12V、+5V、+3.3V之间的干扰非常小,“独立的各组输出”是这个意义上的。鑫谷将其歪曲为“总功率可以达到各路电压*电流之和”就是彻头彻尾的虚假宣传了。而宣传磁放大时期鑫谷的一批型号大都来自讯宝(除了EP-300、P4-400这两个七盟做的东西),结果是静音和效率也做得不好,输出也一塌糊涂,在后来各个媒体的评测中露出了不及格的本性。

航嘉和长城的电源,如果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不同功率级不同产品线高度共用方案的现象。面向小型服务器的磐石系列和面向网吧、低端用户的网飚、BS2006高度相似,ATX-300P4-SP到BTX-500SE几乎一模一样,这个意外么?

多彩电源的代工来源确实非常复杂,如果一定要总结的话,最近采用全汉绿宝方案250W/300W的型号分别是2.3版的DLP-430A/DLP-500A,采用HKC小功率正激PPFC方案的型号则包括了DLP-388A/390A/410A/440A/450A等好几款产品,从命名上也无法区分功率指标的高低,只能通过标注和用料来猜测。

第三篇《台厂及国际厂商篇》注解:

尤其请注意,CoolerMaster的超强系列内销型号(2.2版系列)以及TT的XP、金刚、暗黑系列内销型号都算不上好货色,尤其讯宝代工的超强系列和HKC代工的TT金刚、XP系列除了廉价就没有任何购买的理由了。

全汉从06年开始逐渐在中低功率档用GreenPower结构的型号取代蓝暴、领航者一代老结构型号。新产品包括了精灵王(250W)、黑旋风(350W)、绿宝350、绿宝400等。不过因为全汉用料比较抠门的缘故,电源实际的性能我觉得应该把瓦数至少减掉50。当然高端的蓝暴二代和第五元素系列也都是GreenPower这一系的结构。

七盟在台湾也有大量低阶产品(如机箱配套电源)销售,在大陆找联志做渠道,也给联志机箱做过配套的“霸王龙挚爱版”低端电源。七盟的低端型号口碑很一般。

首利(SolyTech),网络上又称鸿海首利,据称是鸿海的关系企业。这个企业在东莞有两个电源工厂,内销厂荃翔电子,外销厂成翔电子(L&C Technology Inc.)。首利主攻低阶产品,面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其品牌为L&C Technology,05、06年前后也曾使用这个品牌向内地推广“寿昌”牌电源。此外网络上能见到出自首利的号称给HP代工的工包电源。首利的电源也有过恶评,其为富士康机箱配套的FTEK电源和给劲驰生产的电源都爆出过严重缩水、假3C和不合格问题,在网络上传播很广影响很坏。而首利自有品牌和工包的电源,做工中规中矩,但结构较老性能也不抢眼,因此没有什么关注的意义。

网友:
1: PC电源FAQs以及展开来说电源发信人: RonLiang (俩零), 信区: CompMarket
标  题: PC电源FAQs以及展开来说电源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Nov  7 01:24:41 2007), 站内

水文一篇,兼庆祝发文数满5万篇。欢迎指正。
亦欢迎转载,但请著明作者RonLiang@newsmth。

目录
================================
第一部分 PC电源FAQs
1,我的机器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源?
2,电源额定功率越大越费电?
3,主动PFC的电源更省电(费电)?
4,现在电源的多路12V是怎么分的?
5,电源好坏看重量?
6,电源的铭牌怎么看?那些功率数都是啥意思?那些1.3/2.0/2.2之类的标准都是啥?

第二部分 展开来说电源
1,电源的标准
2,电源的输出功率
3,电源的效率(80plus以及能源之星4.0)
4,电源的噪音
5,电源的接线
6,电源的寿命

正文
=================================
第一部分  PC电源FAQs

计算机电源负责主机内所有元件的供电,自然成为了整个机器稳定的基础,近些年硬件(CPU,显卡)的功耗激增,也为高品质电源提供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大部分DIY消费者也不会满足于仅仅是一个“能用的电源”。让各位看官对电源有个大致的认识,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了。

PC电源FAQs
这个部分算是个初级入门篇,目的在于给之前对电源并不了解的xdjms一些解释。

1,我的机器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源?
    好在现在Intel悬崖勒马,没有继续搞PD那一套火炉CPU,现在大部分平台的耗电并不高。一般集成显卡的低端机器(一光驱一硬盘CPU也不高),随便找个市面上的非杂牌的电源都能搞定。

    一般的有独立显卡的机器呢?现在卖的PCI-E的显卡,只要没有外接的6pin的电源接口,CPU不高,硬盘2-3个,那300W的也都轻松搞定,不少250W额定的也都能应付。
稍微发烧一下,CPU上个4核,显卡就一张,不碰一些出名的电老虎(2900XT,8800GTX/Ultra,1950XTX之类),也没有挂一串硬盘的习惯,那400W额定的电源也足够了。

    如果是一些不常见的配置呢?比如ftp的机器,硬盘多。那一个硬盘算耗电<15W,计算上启动时候12V上的瞬时电流,算12V取2.5A-3A,5V取1A的供电要求,这样估算相对好算一些,余量留得也不小。如果硬盘支持顺序启动的话12V按1A估算也就足够了。

    那如果超频呢,超频的话要留得余量就高一些,对电源的质量要求也高一些。仅仅是中低档CPU或者是中档显卡的一般幅度超频的话,买比不超频的时候梢高50W-100W的电源比较合理。

如果搞高端显卡的双卡SLI/CF的话,还是别低于600W了。
再推荐一个在线计算功率的地方网页(英文):
http://www.extreme.outervision.com/psucalculatorlite.jsp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尽管不能说额定功率越大质量就越好,但鉴于国内零售市场的电源的实际水准,普通电源在低端180-300W这个档次确实在统计意义上有质量上的提升。即使是集成显卡的低端平台,如果预算允许的话,选择台厂大厂OEM的额定250W或者国内大厂(航嘉/长城)的额定300W也还是有意义的。

2,电源额定功率越大越费电?
答案是不会更费电

    现在高输出功率的电源也真层出不穷。现在零售ATX电源功率最高的是Ultra的X3 1600W(这个产品最初规划的可是2000W,安全原因被改成了1600W)。这不都赶上空调了么?用这样的电源岂不是电表要刷刷的转?

    这里的电源的额定功率是指最大的持续输出功率,表明一个最大的输出能力。实际耗电还是要取决于其它配件的功耗和电源本身的转换效率,而跟电源的额定功率并没有多少关系。

    而且,有的时候适当的提高电源的档次,会因为转换效率的提高,反而更加省电。就像家里换了一个更粗更高级的水龙头,不能说就会更费水。说不定因为解决了之前的细水龙头的漏水问题,还更省水了呢。

3,主动PFC的电源更省电(费电)?

    现在连看很多的电源官方广告都在宣称主动PFC,转换效率更高(满载时高达99%),更省电。实际上学电的人都知道,在交流电中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跟电源的转换效率并没有关系。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电源的功率因数越接近1,那么在电源的输入电源线上的无谓的电流流动就越小。而体现在家里的电表上也只是这一点点的完全可以忽略的区别。

    那么现在有人说主动PFC电源更费电是怎么回事呢?主动PFC的实现需要专门的主动PFC控制电路,而被动PFC仅仅是串接了一个大电感。单讲PFC这个环节,主动PFC确实是更费电,也没有被动PFC可*。但是如果看整个电源,带有主动PFC往往档次更高,实际的整体上的转换效率在统计意义上更高。

    结论是什么呢?考虑效率的话,不用关心是主动PFC还是被动PFC。

4,现在电源的多路12V是怎么分的?那些接口是从哪路12V取电的?

    按照Intel的ATX 12V 2.x标准,300W及以上12V要分成12V1和12V2两路,其中12V2专门负责 CPU供电,其它的都走12V1。现在看来,12v2专门给CPU大部分时候有些浪费。实际中也有部分电源“假多路”,实际上两个12V输出是接在一起的。也有部分电源在12V2上引出了别的接头。

    对于那些12V多于2路的电源,因为没有标准来约束,分配取决于厂家自己,而且是型号和型号之间不一样,批次和批次之间不一样。要确定这个还是要依实际到手的产品而定。

*对于EPS12V标准的工作站/服务器电源产品,会有更多另外的约束。

5,电源好坏看重量?

    这倒是个很方便的检查方法。看看电源好坏的话只要拎过来看看沉重就好了。好的电源元件多指标高重量也就实在。

    但是过于简单的方法必然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一个电源很重,比一般的都重,那么一般来说也比一般的电源好;如果和一般的电源都差不多,那就啥都说明不了;如果一个电源比一般的轻,那也别先下结论说这个电源就不好,看看是不是主动PFC先。

    中高端的电源我们先撇开不谈,只局限于市售的300W及以下的电源。电源的沉重一般取决于两个:散热片的大小和被动PFC电感。这两个构成了低端电源重量差异的大部分,变压器和别的元件一般重量差不多或者重量可忽略。如果用的PFC电感是纸糊的,那电源必然轻。散热片大一些的话电源也会很沉。因此可以知道,如果一个电源和别的差不多重量,只能说这个电源没有特别偷工减料。体现品质的关键部分还没涉及到呢。即使是涉及到的PFC部分,也有国内的厂家只是有钢片而已,完全没有接到电路里面去。

    如果遇到了一个主动PFC的300W以下电源(例如富士康的台达代工的凯旋骑士250W),因为没有PFC电感这一大块压秤的,电源会比一般的被动PFC电源轻。如果有轻的电源都不是好电源的习惯思维的话,那就会把高级货当成山寨货了。但如果不是主动PFC的电源的话,轻的电源就基本上等价于山寨货了。至于怎么看是不是主动PFC,不看内部的话看铭牌上的输入电压范围,90V-240V宽范围适应的都是主动PFC。

有兴趣进一步的确定一个电源的好坏的看管,可以参考这篇帖子。
http://diybbs.pconline.com.cn/topic.jsp?tid=7715798&pageNo=1

6,电源的铭牌怎么看?那些功率数都是啥意思?那些1.3/2.0/2.2之类的标准都是啥?

    对一般用户来说,电源的铭牌上有用的信息主要是电源的额定功率,电源版本和电源的输出能力的表格。

    对于电源来说功率一般有额定功率和峰值功率两个指标,额定功率是指电源在一定温度下长时间持续输出的最大功率。峰值功率是指电源短时间内(例如17秒)可以输出的最大功率。

    市面上不少电源都没有明确的标出电源的额定功率。有些电源(如acbel,zippy)标的是最大功率,一般也相当于额定功率(额定功率的英文就是Max power,也有Rated Power)。而峰值(peak)功率是没有意义的。峰值功率只是js用来把250W的电源说成350W用的。在市场里问商家航嘉冷静王加强版是多少瓦的,得到的不少回答会是350W。

    电源铭牌上也会标出电源的标准,比如1.3版,2.2版这样的。这表明了该电源符合哪一个级别的ATX12V标准。对一般消费者来说,1.3版的电源目前一般不会买回来用不了,2.0以上的产品差异都不大。数字越大表明产品推出得越晚。对新设备的适应性更好。

    铭牌上的输出表格主要是和Intel的标准对照着看。比如12V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3.3V/5V的最大联合(或者分别)输出功率是多少;5Vsb的最大输出是多少。如果铭牌表示的不规范,那就要对这个电源的品质打问号了。不规范的厂商怎么能生产出规范的产品呢?如果标示的数字不够Intel的标准要求(比如曾经的磐石500 2.2版,+5Vsb达不到Intel在2.2规范里面的2.5A,12V输出能力也弱于标准),那就要怀疑一下厂商的小动作了。

第二部分 展开来说电源

1,电源的标准

    电源的标准可以说相当的丰富,有厂商自己定义的标准,也有一些业界统一的标准。我们最常见的电源标准是由Intel领导制订的ATX 12V标准。详细制订了电源的功率输出,效率,信号时序,噪音,接头,铭牌/标签等要求。现在最新的是2.3版。分别就不同时期的硬件发展做出修订。细节很多,主要说来1.3开始引入cpu辅助4pin接口;从2.0开始规定12V输出要分12V1和12V2,主板20pin改成24pin;从2.01开始去掉-5V输出;从2.1开始加强了5Vsb待机电流的输出;从2.3开始额外规定了各路12v的峰值输出,把80plus效率标准作为建议,把300W以下额定功率的电源去掉了2路12V的限流要求。

    另外Intel也规定了一些特殊尺寸的电源,CFX12V/LFX12V/SFX12V/FlexATX。

    而在现有的BTX标准中,对标准ATX大小的电源完全采用了ATX12V的标准。没有所谓的BTX标准电源。

    在服务器/工作站领域,会有EPS标准。其中ATX尺寸的电源的标准为EPS12V。也是Intel领导制订的。ATX12V标准现在最高制订到450W,而550W-950W的标准就归EPS12V了。最新的EPS12V 2.92也依然建议80plus的效率标准。制订了比ATX12V更详尽的各路12V的接口要求。例如对于5路12V输出的电源,CPU的8pin取12V1和12V2,12V3接入主板的24Pin,外围设备取12V4,显卡的PCI-E供电取12V4或者12V5等等。EPS标准对于目前的高端大功率的PC电源,起到了实质上的指导标准的作用。

    在这部分再次说一下12V的分路问题。其实把12V分成多路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各路12V相互不影响。而是为了安全考虑,限制每路12V输出不超过240W。对于绝大多数电源,12V都是从一个变压器的一个抽头出来,一起经过功率管,一起滤波,只是在最后监测电流的时候被分出来的,意义仅限于分开限流而已。多路12V对玩家来说反而是个麻烦的枷锁,尤其是有高端显卡的用户。所以现在很多玩家定位的电源在炫耀单路12V输出,更有不少电源厂商偷偷摸摸的在铭牌标着多路12V,而实际上所有12V都从一根线上引出来。完全独立的两路12V电源现在也有,不少高功率的电源都有两个主变压器,以防止过大的功率引发一个变压器的饱和,这样的电源大多有两路完全独立的12V的输出(不过个别电源,比如Topower的产品,12V从主变压器出来之后就合在一起了,这个就白搭了)。

网友:
2,电源的输出功率

    电源的输出功率的确定其实是个相当随意的事情。尽管Intel有严格而详细的标准来规定各级别的输出功率(主要体现在Load Ratings和Cross Loading Graph),但客户和消费者不会拿着仪器,对着标准去测吧?各个电源的输出能力根据设计和用料,其实千差万别。不同厂商留出的电源余量是不同的。

    电源输出功率的混乱也是有客观原因的。电源的输出能力随温度的升高会显著下降的,这是因为电源内采用的功率管的特性的原因。因此,在什么温度下确定的额定功率就是一个问题。负责任的厂商会在50度的时候确定额定功率,而有些厂商就会在室温的时候确定。这就导致了电源的实际输出水平差异很大。毕竟要在高温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输出和长时间的稳定性,不少部件的成本都要跟着上升。在实际应用中,大部分人都不会给电源单独的风道,电源都要直接吸入机箱内被显卡和CPU加热过的空气,因此室温环境中确定的最大功率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并不实际。(因此有的时候仅仅是散热的变化就能让一样的电源的额定功率上下浮动50W)

    让问题严重的是,现在很少有厂商披露额定功率的温度环境。而且即使是一些大厂名厂的电源都可能有这个问题。甚至直接的虚标额定功率。例如Coolermaster的外销的Seventeam OEM的低端超强系列,额定功率直接被标高100W(内销的讯宝OEM的超强系列就更不用指望了)。

    而且有的时候因为电源的品控问题,即使是名厂名牌电源也有达不到最大功率的时候,例如Acbel就有数次送测的高端电源没法达到标称的最大功率。

    一般负载下的功率是这样,拉偏的时候的功率输出要求就更高了。Intel标准中规定的Cross Loading Graph的要求,其实很多电源,包括大厂产品,都达不到,只有一些非常好的产品才能达得到。看X-bit Labs的数轮ATX电源横向评测就可以很好的看出各个电源的拉偏性能,其中FSP的GreenPower结构的一些电源就很明显的看出在拉偏方面的缺陷。

3,电源的效率

    电源的转换效率是指直流输出的功率与交流输入的功率之比。这是一款电源省电与否的标志。效率越高不但越省电,而且发热越低,对电源的静音和稳定性都有好处。近些年PC电源的技术进步,相当一部分体现在效率的提高上(具体的技术这里暂时省略)。

    电源的效率受实际的负载的影响最大,其次受温度和输入电压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温度升高,效率会略有降低;输入电压升高,效率也会提高。电源的效率相对负载的变化情况比较复杂,按照ATX12V 2.3中的测试条件,电源在典型负载(50%)左右达到最大效率。当然,还是有些特殊的电源的。比如有的电源满载的效率不比典型负载的时候差,有的电源有着比一般电源更出色的轻载性能(不过轻载再好的电源,在负载低于15%的时候也都惨不忍睹了,所以有的时候配更高功率的电源也不是好事)。

    提到电源效率,就不得不说80plus这个美国的标准了。其测试标准是依照ATX12V的测试方法,在轻载(20%),典型负载(50%)和满载(100%)的时候效率均超过80%。并且PF>0.9(基本在要求主动PFC)。获得80plus认证的电源会贴有80plus的标志,在美销售的可以按销售数量享受美国的补贴。80plus这个标准已经出来有些时间了,只是在近期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同。ATX12V,EPS12V都把80plus当作效率的推荐值,能源之星4.0标准干脆把80Plus作为电源产品的子标准之一列入。HP和Dell这些品牌机厂商已经有相当数目的认证产品出现,几乎全线普及(而Lenovo还暂时没有,不过think产品线即将全线引入能源之星4.0)。基本上所有的大厂都有一定数量的80plus型号,国内的航嘉现在也有三个型号的产品通过了80plus的认证。80plus肯定会越来越接近我们国内的一般消费者。

    曾经有一个说法,就是高效率的电源内部会相对比较空,过多的元件不宜于效率的提升。典型的例子就是FSP的GreenPower,Seasonic的电源内部也较空。实际上这是不对的。GreenPower元件少主要的考虑是欧洲的WEEE法案,元件少的产品要付的资源回收费用也就小。而现在服务器工作站级的产品也都在普及能源之星4.0的标准,符合80plus的服务器产品也越来越多了。OCZ的FSP OEM的ProXstream 1000W就是个80plus的双层PCB的电源,类似的例子还有Dell的XPS 7系列的750W/1000W产品,也都是80plus认证的双层PCB的电源。

    当然80plus之外,也有不少厂商在效率问题上虚标。最直接的例子是国内航嘉在数款电源上声称转换效率高于83%,实际上大部分是彻头彻尾的虚标。不过还算可喜的是,国内的大厂(航嘉/长城)产品在待机功耗上的表现都还不错,可能是跟国家的倡导有关。

4,电源的噪音

    电源的噪音大部分是风扇,再就是里面元件的震动噪音。后者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生产过程中加固胶的工艺问题,这里主要说前者。

    电源的噪音和高性能是一对矛盾体。风扇转速高,散热好,性能和稳定性就会提升,而噪音就会大。如果为了噪音,降低风扇转速的话就要牺牲性能和稳定性。解决这两个矛盾的办法就是提高电源的效率,以此来降低发热。因此现在在静音方面走在前列的厂商,基本上在效率上也走在前列。

    静音的另一个要求是功耗,以现在的水平,除非是全无扇电源,在满载的时候是不会安静的。所以一般打造静音系统的时候,总功耗不能高,而且不宜超过电源的典型负载(50%)太远。

    轻载时风扇转速低取决于温控电路的设定。一般以静音为卖点的电源的温控电路触发电源风扇加速的阈值温度设得较高。设置的最低的转速也很低,12cm的风扇也就800转/分钟左右。

    12cm风扇的电源因为同转速风量的优势,比8cm/9cm的产品更容易静音。但8cm/9cm风扇的电源也是有超静音的例子的。不过12cm/14cm风扇的电源暂时还没有在正规的服务器和工作站的产品中出现,确切原因未知。

    因为风阻的原因,太过拥挤的电源没有超静音的(这也是为什么双层PCB结构的电源只有在9cm风扇10cm高的厂商自定义产品中才有超静音产品的原因)。

    现在也有一些办法给电源降噪,例如有些地方流行给电源单独的风道,把电源和下面的CPU显卡隔开,开出一条直达前面板的风道来,降低吸入电源的风的温度,来让电源的温控电路把电源风扇转速降到最低。还有些减震钉,减震胶垫,电源吸音罩之类的静音配件可选。

5,电源的接线

    电源的接口丰富不丰富也是个衡量零售电源的标准。丰富的接口可以免去转接的麻烦。包了蛇皮网的电源线也更利于机箱内的空间整理。由Antec的neo480发端的模组接线方式因为可以自由管理插线也很受玩家们的喜欢。其实电源的接线也能看出一个电源的品质的。例如电线两端是不是带有EMI的磁环;例如线的插头的镀金(例如Delta的铍铜材质就很先进);例如所用电线的粗细AWG18甚至更粗的电线;例如带不带足够的8pin和6pin接口等等。虽是细节但也体现问题。比如高端显卡用的PCI-E的6pin/8pin电源接口,传输功率大,要求要高,如果电源本身不带足够的接口,需要转接的话,就很容易出问题。再比如虽然现在cpu的8pin口绝大部分主板都可以只插4pin,但还真有一些主板在这是分开供电设计的(本来EPS的要求在这里就是12V1和12V2两路)。

    倒是现在很多高端电源的模组接线功能,在方便之余,也引入了一些额外的接触电阻,接口和电源在内部对接口的处理不但增加了成本,而且增加了产品故障的隐患,因此在严肃的服务器/工作站应用中应该避免使用。

6,电源的寿命

    这里只讨论正常使用的情况,误操作把电源烧掉的,这个没法预计。

    电源的寿命跟使用环境,使用的负载和电源的设计、用料和工艺都有关系。前两个原因就不说了,属于用户自己的问题。

    围绕着电源寿命的因素主要是热量和元件的耐温性能。存不存在热量过于集中而散热达不到要求的地方。存不存在散热的死角。存不存在能量密度过大而元件指标或者布线不够合理的地方。尤其是那些超静音的电源,刻意降低风扇转速(12cm,800rpm),元件的温度就比风扇转速一般的(12cm,1100-1300rpm)的产品要高。如果使用了质量不过关,或者是耐温低的电容,那寿命就很堪忧了。现在台产的也就Teapo(智宝)在电源上有不错的口碑,剩下的口碑好的电容基本上等价于日本电容。电容爆浆占了电源故障的相当大比例,不少电源(例如Antec的CWT OEM产品,例如Enermax)都因电容问题返修率稍高,口碑受影响。

    另外,现在不少产品用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来宣传产品寿命稳定。一般台厂的产品均标称10W小时,Antec标称8W小时,Tt的toughpower标称12W小时,Coolermaster的部分Acbel产品标称40W小时。国内厂商,前些阵子海尔和联想都在笔记本上大作MTBF的文章,长城也跟着先后给ATX-3008SP和ATX-300SD通过了国内的6.5W和12W小时的MTBF测试。

    一般来说,故障率低不就代表寿命长么?但问题是,这项测试的实际方法可不是一台机器跑过了多少万小时。而是数百台机器一起跑一段时间(例如国内标准40天)。这个数字高对消费者来说只代表产品质量稳定,买到臭虫的几率低,但并不说明长时间的寿命。比较搞笑的是长城的ATX-3008SP才通过6.5W的MTBF就开始宣称长寿将军了,虽然说可能国内的标准和国际上的不同,但6.5W小时可是低于一般水准。

后记:

    暂时啰嗦到这里,基本避开了一些技术细节问题,比较水。以后会另发一篇更水的文章谈谈现在电源的市场、生产厂家、贴牌品牌和一些具体的产品。

网友:
2: 厂商及品牌篇 (内地部分)发信人: RonLiang (俩零), 信区: CompMarket
标  题: PC电源-厂商及品牌篇(内地部分)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Nov  7 19:25:04 2007), 站内

欢迎转载,但请保留作者信息:RonLiang@newsmth

PC电源-厂商及品牌篇(内地部分)

这篇主要是厂商和品牌的一些介绍,以及一些具体产品的评价,算是上一篇的续篇。先说内地的厂商和品牌,再说那些台厂以及国外的品牌。

内地篇
现在中关村市场上售出的绝大多数的电源,都是额定功率300W以及以下的产品。这也是国内众多品牌最集中的区间。拼得最厉害的方面是价格,同档次的电源,比对手卖便宜20-30就有很大的优势。因此这个档次的电源对生产成本很敏感。现在因为国内的通货膨胀,因为国际铜等金属价格的飞涨,再就是人力成本也在上升,电源在总体的成本上不比往年,但不是所有消费者都意识到电源的成本在涨,行货产品花两百多买一个电源一点都不算奢侈。一般消费者对电源的要求无是两点:电源够用,能带得起机器来;再就是电源不怎么吵。在此基础上越便宜越好,机箱原配的就再合适不过了。至于电源符合不符合规范标准,输出水平到底怎样,消费者并不那么关心。本来也是,即使是不合格的电源,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慢性的危害。比如保护不好的电源也不是一定会烧主板或者自燃。输出不稳定的电源也不会一下子把硬盘搞挂。即使是很不合格的电源产品,在一般用户环境不严苛,要求也不高的环境中也不会一定就引发多了不得的问题。

因此,国内这些电源厂商同质化的倾向很严重。打开那些大厂的电源看内部,每个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而在国内厂商的这些产品则几乎千篇一律。什么航嘉长城金和田大水牛的,老一点的型号基本都差不多。电源的好坏基本上比得不是哪个厂商技术好,而是比谁更厚道,或者谁的渠道更好,更会忽悠消费者。

再就是缩水成风,不合格产品多。PCPOP曾经做过一个横向评测,结果300W以下的电源实在是惨不忍睹,不合格的作假的。。纸糊的PFC,和完全没接入电路的PFC;容量小得多的电容等等。有些大厂的产品也都不能免俗。控制成本是对的,但控制得太厉害了也就没法保证品质了。反正选择这个档次产品的消费者也没有期待太多?

再就是小动作不断。习惯于按峰值功率定名或者定型号。国内的航嘉长城带头玩这种把戏。把瓦数忽悠大了就好卖高价了,利益的核心所在啊。

比如面对这样一个电源铭牌,如果不熟悉该品牌的命名规律的话,怎么看额定功率呢?

先说航嘉(Huntkey)
国内的PC电源龙头就是航嘉了。撇开航嘉样样不少的小把戏不谈,航嘉的东西和产品线算是国内领先。航嘉目前针对家庭应用的冷静王系列,廉价的BS系列,针对玩家的多核系列,业余“服务器级”的磐石系列,服务器级别的极能系列,还有一些特殊对象的网飚,宽幅小子等产品,还有为数众多的出口型号。航嘉电源现在出口也相当的猛,之前就有航嘉OEM的型号日本占有率第一的新闻,taobao上也时不时冒出航嘉的出口韩国匈牙利波兰之类地方的型号,现在航嘉在法国在巴西也在开展业务。也算是很难得了。
航嘉最近开始在300W以下普及2.3版(2.3版对300W以下产品不要求双路12V,廉价啊。不光航嘉,最近好多的国内的其他牌子都有不少产品借此机会升级到2.3版了),猛打效率牌(声称效率高于83%,除了通过80plus的三个型号之外都不*谱),开始装模做样的提出航嘉自己的电源标准。
值得一说的产品:
多核R80(300W):HK400-56GP 80plus,航嘉目前技术含量最高的电源之一,应用了同步整流技术。很豪华的300W,价格也很豪华。相对同样80Plus的其他产品性价比一般。静音水准一般。
磐石315(270W): HK380-12GP,和通过80plus的HK380-13PP(280W)在效率上肯定有差异。卖点是航嘉的正激结构的电源,航嘉管这个叫“磐石二代技术”,效率对照一些老产品来说有优势,算是跟上了台厂大厂的水准,50摄氏度的时候保证250W的输出(这不就是个250W么?那航嘉别的产品都是在啥温度下确定的输出能力啊)。好东西,但价格似乎依然十分不友好。
多核F1(600W):3.3V和5V上同步整流,以及采用了三段PFC(作用是扩大电压适应范围,提升了效率)。价格相对其他的600W产品还算厚道。
极能8588/8688(460W/550W):航嘉的服务器级别的电源,算是航嘉为数不多的作的像那么回事的产品。
别的航嘉的产品值得一提的就没啥了,都是萝卜白菜。航嘉的东西在国内还算厚道,中高端产品电容采用了相对不错的台湾Teapo,扇子用得也不差。整体工艺一般,高端产品的散热片习惯于在小散热片上打更小的补丁,而不会独立开模。300W及以上的产品(例如冷钻Vista)都还算可以,没啥亮点,但设计不差,足够厚道在国内厂商里面已经算难得了。至于300W以下的形形色色的航嘉产品,实在在意预算的话,倒也可以信任,毕竟航嘉的渠道还算不错,绝大部分配件也没有敏感到跟专业的测试仪器相当的程度。

然后是长城(Greatwall)
如果说内地厂商有质又有量的,航嘉之外就是长城。长城电源国内的渠道是华旗,和爱国者的机箱一个渠道。长城的电源的型号的命名看着也挺令人晕眩的。
代表性的电源:
长寿将军(ATX-3008SP)/新版静音大师(ATX300SD)(250W):之所以把这两个单独拉出来,是因为长城用这两个产品打MTBF的牌,前者6.5W小时,后者12W小时。对MTBF数字应该怎么看在我上一篇有讲。这两个型号功率一样,只是内部稍有点不同,价格一致,因此经常在卖场里被商家混淆。
双卡王专业版BTX-500SD(450W):长城的正激结构电源。风扇温控得很安静。价格相对450W的额定功率也很合理。在国内厂商中算是较有特色的产品。
长城的电源在国内久负盛名。有很好的认知度。但是长城的用料实在不敢恭维,长城是国产电容的坚定支持者。风扇惯用捷冷。不知道长城为何有此种偏好。不知道这种用料的产品如何能长寿。

然后就该惠科(HKC)了
近些年国内发展势头最猛的就是HKC了。3C工厂记录是九州阳光。给鑫谷的中低端系列代工,给Tt的XP和KK金刚系列代工,给多彩的数个型号代工。产品从设计到做工都对比航嘉长城要差,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低廉,在国内实在是杀伤力巨大。也有自有品牌的产品出来,现在在北京的渠道似乎还很一般。价格有优势,宣传上先是猛打单端电路的牌,然后开打滚珠风扇的牌。确实,这两个都是很好的卖点,但是这个品牌一开始就走上了虚标功率和效率指标,产品混乱的低端品牌老路。到官网上都找不到产品的额定功率和输出能力表格;一开始推出的6款都是单端正激,狠吹了一番,但后来接着一堆半桥的,开始改打滚珠风扇的牌。令人无所适从。对HKC的自有品牌电源还要观察更长的时间。

鑫谷
一个以宣传实标功率和磁放大技术起家的品牌,现在也基本是国内厂商中唯一从型号就能直接看出额定功率的厂商。前期是讯宝代工中低端,七盟代工高端。现在中低端交给HKC做,高端依*CWT(乔威)。
鑫谷的HKC代工的产品,PV是8cm风扇,PQ是12cm风扇,PE是14cm的风扇。新出了个2.3版的280W的8cm版的3800,算是开辟了一个奇怪的命名形式。产品从设计到品控平平,价格是最大的优势。一个核动力325PQ凭借250W的标称功率和比航嘉冷静王220W都低的价格独步低端。倒是很符合中国国情。
其他的HKC代工的电源在同级产品中也都有一定的价格优势。由于鑫谷的渠道优势,和相对少的缩水,现在喜欢HKC方案的话,鑫谷是最好的选择。
鑫谷的CWT代工的劲翔系列倒是值得一说。分额定350W的劲翔450和额定450W的劲翔550。前者是被动PFC+传统半桥,不到300的价格还算厚道。后者劲翔550的卖点较多,主动PFC+单端正激+两路磁放大(所谓三路独立输出)+大量的固态电容,航嘉的8588的同级产品,甚至强过极能8588不少。

多彩
多彩的电源来路比较复杂,最低端的是多彩自产的,算是垃圾产品之一。稍微上面一点是HKC代工的,少量CWT代工的。还有两个FSP给代工的以节能为主打的产品(DLP-430A/500A)。高端有一部分是七盟的代工。
多彩的电源的来源比较复杂,本来是该整理一个列表的。但是多彩有一个很糟糕的毛病,就是习惯于缩水,即使是别人代工的产品,也必然要比别人自家的方案缩水(HKC代的不如HKC和鑫谷的,全汉代的也不如全汉自家的对应型号,七盟代工的也是如此)。反观多彩的对手,价格低有鑫谷,考虑质量的话选择更多。个人观点,多彩的产品没有必要考虑。

富士康
富士康的电源可没有鸿海集团的霸气。以前一般来说,富士康的电源是指富士康机箱的原配电源,成翔电子(首利)代工,属于较差的电源。近期富士康倒是携“冰静”(12cm风扇)和“泰山”(8cm风扇)两个系列的台达OEM的电源上市。均为较新的2.2版,其中冰静系列分250W/300W/350W/400W四个功率级别。泰山系列分250W/300W/350W三个功率级别。两个系列250W和400W都是主动PFC,其他的是被动PFC。400W的型号中的新品80P400B还是80plus的产品。总的来说,富士康的这两个系列的电源,在国内零售的同级产品中还是多少有一定优势的,尤其是250W和400W的型号。但是遗憾的是,富士康的这两个系列的电源在村里并没有像富士康的机箱一样广泛铺货,在渠道为王的国内电源市场相当的不利。

至于剩下的金河田,大水牛,世纪之星,先马,技展等品牌,我个人认为没有可圈可点的产品,也就不做进一步介绍了(可能对金河田这个在国内做得很大的品牌不公平)。不是这些牌子的粉丝的话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选购。国内也有个专做外单的普华,产品本身也很可圈可点,但因为量小,国内市场买不到,也就不做介绍了。

接下来将是以台资厂为生产主体的国际品牌篇了。

网友:
3: 台厂及国际品牌篇发信人: RonLiang (俩零), 信区: CompMarket
标  题: PC电源-厂商及品牌篇(台厂及国际品牌篇)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Nov  8 18:12:24 2007), 站内

欢迎转载,但请保留作者信息RonLiang@newsmth

=======================================
PC电源-厂商及品牌篇(台厂及国际品牌篇)

    这一部分上接国内品牌篇,某种意义上有些供人YY的成份在里面。相比内地篇,国际品牌篇有大致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平均产品功率变大,很多是高功率的产品;一个是贴牌的关系更复杂,毕竟现在绝大多数国外的牌子都是made in China或者made in taiwan,都要找别人给代工;一个是很多电源在内地买不到,还没有进入国内市场;一个是这部分更针对发烧友,而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说意义不大。

    在上一部分的国内篇当中,有人说怎么连航嘉这样的厂商都被说得这么惨啊?可实际上国内电源市场就是这么混乱,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大行其道,大大小小上千的电源生产厂家,有技术没技术都要分一杯羹,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也没有个质量监管部门来做市场准入,唯一一个3C认证管的不是产品质量,而且早就流于形式了。在这种环境成长壮大的国内首强,如果不是好的坏的啥小动作都用上,恐怕早就死在摇篮里了。试想大部分消费者对电源并不了解,如果面对一个更廉价的"350W"和贵一些的250W,一般人会怎么选择(当然如果认定瓦数越大越费电的话结果会不一样)?国内买一个廉价的电源回来,烧了炸了,再重新买一个不就好了?你会去跟做电源的索赔么?这就是了嘛。

    在开始正题之前,先大致的讲一下怎么看一个电源代工的厂商是谁。

    对于在国内卖的电源,只要在铭牌上标出了3C认证号,在这里就可以查询工厂。
        http://www.cqc.com.cn/Chinese/search/
    不过现在的3C认证逐渐流于形式,这个数据库中的数据往往是错误的,而且暂时一年以内的3C编号在这里是查不出来的。
    如果这个电源要在北美销售,就一定会在铭牌上列出生产厂商的UL号,通过UL号码就可以知道该产品的代工厂。
        http://database.ul.com/cgi-bin/XYV/template/LIsixT/1FRAME/index.html

    如果都没法得到呢,那就要*经验了。各个大的代工厂往往有其特有的标志在。
    比如接线,Topower代工的电源的接线就很特别

        http://www.overclock3d.net/reviews.php?type=3&id=96&page=4&desc=tagan_turbojet_1100w_quad_sli_psu

    看到这样的线基本上就可以知道是topower产的。

    内部的特征最多。

    比如变压器,这些国际大厂都是自产变压器的。如果标着"SPI",那就是FSP(SPI是FSP的牌子之一);如果是"API",那就是AcBel;如果是"TOP",那就是topower;如果是"CWT",那就是CWT;如果是“ST”,那就是SevenTeam。基本上凭借变压器编号,就可以确定大部分是谁生产的。(当然,也有过用户给Delta指定使用Liteon变压器这种例子,不过这种事情少之又少。)

    在比如一些生产过程中的记号,比如如果在主电容上看到一个分了四个格子的质检贴,那就是Seasonic了,如果在每个大的电感线圈上都贴了签,那就是Liteon。

    再就是一些做工和用料上的习惯,如果你经常看一些电源的内部的话,就会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要一个电源的内部图片拿过来,一眼看出是哪家大厂的产品。

    现在回到正题。首先各位了解一点,开关电源行业是一个很大的行业,PC电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其中的低端的部分。还有大量的通信用电源产品。以及一些特殊用途的电源产品。还有一些专做这些高端电源产品的厂商,而他们往往不屑于做PC电源。PC电源这块的主力是台资品牌。(有些日本的电源也很YY,不过太小众了,也就不提了)

    这里只能介绍一些常见的,比较偏的,或者不怎么样的就不花费笔墨了。大体的顺序是先介绍大的生产厂家,然后是贴牌的厂家。

台达(Delta)

    按产量来说,第一大厂非台达莫数。产量远超第二名Liteon。台达的工厂在内地有东莞和苏州两处。

    台达的电源常见的有三个编号:GPS/DPS/NPS。NPS是Delta注资的一个香港的设计公司Newton设计,Delta生产。有说法DPS是台达的核心设计团队设计的产品,GPS是台达国内设计团队的产品。不过这一点我也一直没搞清楚。一般来说同时期设计的产品DPS和NPS的产品表现要强于GPS。DPS编号的台达多见于服务器产品,而GPS更多的见于家用产品。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DPS和GPS的内部看起来一模一样,例如现在联想锋行King中的DPS-400TB,就和GPS-400AB几乎一致,和富士康的400W也看不出差异。

    Delta的产品广泛见于大的品牌机商的产品中。那作为产量第一的台达,其产品有什么特点呢?

    作为国际化的大厂,有些优势是国内厂商所不能比的。比如元件的采购,往往可以更低的价格采购国际大厂的产品,比如关键部位的电容和功率管。而小厂想用这些名牌元件的代价就稍高些。有一些在小厂看来成本很高的操作,例如散热片开模这样的事情,在大厂可以很好的把成本摊薄。大厂的技术实力也相对小厂要强很多,如果一个厂的产品可以在超过1KW的冗余电源领域站住脚跟,难道谁还会怀疑这个厂的技术实力么?大厂的生产也相对专业,对大批量产品的质量控制也更有经验。

    比如,对于Delta这些产量巨大的厂商,半桥拓扑这种结构早就绝迹了。对他们来说正激拓扑的电源成熟而且成本已经得到了控制,250W的低端也用正激拓扑来做。而国内的大部分厂商还抱着半桥这种对他们来说造价低廉的结构不放。甚至一些二线的台资厂商,做低成本电源的时候也要做回半桥的产品。

    那么,可不可以说Delta这些大厂的产品就一定是好产品呢?这个就未必了,一方面这些厂只是产量大,整体水平高,但这些大厂有时候的低端产品的用料也很一般,指望他们用作1000W电源的态度来做250W的产品?比如台达,对国内的零售市场很不受重视,渠道不认真维护,产品更新也十分缓慢,不肯拿出真正质量好的产品投放市场。结果就是Delta在国内的零售市场没有打开局面,销声匿迹。现在想在国内买行货台达电源,基本只有富士康和英志(Enlight,保利得渠道,这个牌子也在美国零售)可选。

    另一方面,这些大厂的产品对近来一些玩家电源所流行的一些特性不热衷,例如模组接线,例如华丽的外观这类。因为他们的电源都是为品牌机商设计和生产的,基本不考虑个人用户。所以往往在国外也不受一般的游戏玩家关注。这些更专注于品牌机OEM订单的大厂,官方网站所载的信息也远不如那些经营品牌的贴牌商。在这些大厂的网站上你只能看到些老掉牙的东西,用户的关注度自然也就少了。

    打着台达自己牌子的产品很难在村里见到,零星蹦出来的水货也大多不新。我也没必要去夸人家品牌机里面的东西。就国内通过网购可以买到的GPS-650AB A来说,通过了80plus,用料属于同级里面的中上,因为是水货,售价也还好,性价比不错。但是说这个型号会多发烧就难说了,这个型号还属于那种实惠型的。

    (转载者注:台达国内“无行货”,这个第一大厂对待零售如此不友好的态度给国内玩家选择台达产品时带来了诸多麻烦,也造成了台达在国内型号、规格、价格混乱的特殊的市场现状。青睐台达产品的玩家也许在打开DELL或联想品牌机时会有更多惊喜。)

源兴(Liteon)

    光宝集团,依然是专注于OEM的生产大厂。国际大牌的品牌PC/服务器里面的常客。也是超微(Supermicro)的代工厂之一。但是在零售PC电源里面比台达还难找。曾经国内的九州风神用Liteon给OEM的几款贴自己的牌子,可惜也没坚持到现在。如果在国内碰到一些工包的Liteon电源,别当它是杂牌子就好了。

全汉(FSP,SPI,Sparkle,Fortron/Source)

    这个想必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牌子在国内还是有不错的渠道的。不过这个牌子格调没有别的大厂高。一般的产品的做工和用料并没有别的大厂猛,东西也没有别的大厂规范。在品牌机里面的位置也往往比别的大厂要低。但是FSP也是有很生猛的东西的。

    FSP现在的产品可以分成四类

    一类是老一些的蓝暴结构的电源,包括蓝暴400W 460W和新版和老版的领航者SAGA系列。半桥拓扑,算是全汉的经典结构了。输出能力不错,效率相对也不低,噪音水准一般,故障率还可以。

    第二类是GreenPower结构,当初率先在国内刮起了高效率,主动PFC,满载低噪音的新概念旋风。全汉的双管正激方案,元件数量少,散热片也非常小,以至于同瓦数视觉上和重量上都比其它牌子单薄很多,非常容易辨认。全汉在这个方案上稍作加强,一直延伸到现在全汉的1050W Everest系列产品。这个方案成本低,可以轻松的达到80plus的要求,因此不但FSP很喜欢,Seasonic也很喜欢,拿来用在自己的S12II系列和Antec的EA系列上。不少找FSP来贴牌的高端的静音电源都是这个方案,也算是一个经典方案了。这个结构效率高,噪音低,但输出能力很差。故障率方面因为FSP太过小气,GreenPower 400W的故障率稍高,别的该方案电源大体还好。

    第三类是FSP的服务器级别的电源,双层PCB,从较老的FSP460-60PFN,一直到现在最新的给OCZ OEM的ProXstream 1000W。其特点是输出能力非常的强,完美的好,最新的产品满足80plus要求。但是噪音稍高,尤其是给OCZ OEM的evostream和ProXstream,噪音非常的大。(FSP习惯在这个级别的电源上用OST的电容,Acbel也是。。)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这一篇评测
        http://www.xbitlabs.com/articles/other/display/1000w-psu-roundup_5.html#sect0

    第四类见于全汉的无风扇电源Zen400。Zen400的结构和Zen300还有不小的差别,Zen300属于加强了的GreenPower方案。这类的效率很好,输出水平也还行。现在业界最成熟的纯无扇电源,大概就是这个全汉Zen400了。

康舒(AcBel)

    康舒在国内也算是刚进来吧。康舒的产品策略相对稳重,算是个OEM和DIY业务并重的一个厂商。想必很多人看过acbel给SUN OEM的550W,在工包货中物美价廉。

    在国内的行货主要是低端的8cm风扇的E2系列和高端的12cm的Intelligent Power系列。

    前者噪音较大,效率相对较低,不过还算结实。后者噪音低,效率高,质量也好,输出的稳定性较好,在国内的价格也还算合理。AcBel最新的高端产品为R8系列和带模组接线的M8系列,功率范围430W-750W,效率进一步提升。这两个系列相信不久就会在国内取代现有的Intelligent Power。

    AcBel也是Coolermaster和ASUS电源的重要OEM厂商。

高效(Hipro)

    又是一个专注于OEM订单的厂商了。Hipro的产品很规范,做工和用料是高效很突出的地方。国内零售所见的产品不多。自有品牌的只有一个400W,最近这一批也因为国情,相比以前有些缩水,不考虑也罢。Coolermaster的老超强380和430就是Hipro的OEM。不过因为是酷冷的低端超强系列,而价格看起来又不低端,所以市场反应一般。

    上面是前五大的台厂了,除了FSP和AcBel,都不怎么关注DIY市场。如果有机会搞到这些大厂的全新高档型号,自然是美事一桩,但毕竟不算零售范围,总是YY这个的话就要钻到工包的堆里出不来了。下面要说的产量低一些的台厂就对DIY市场就十分关注了。其中也有不少水平高质量好的产品出来,而且还有不少对家庭用户对发烧友更贴心的设计。

    (专注于OEM市场的还有个联德Bestec,特点是主攻中低端,质量很稳定,但是产量一般,也实在没啥零售型号出来,所以暂且不表。常见于HP和DELL品牌机)

网友:
海韵(Seasonic)

    如果说谁代工的产品现在在DIY最火,差不多要说海韵Seasonic了。海韵因为和Liteon的关系,产品也颇有些Liteon的风格。

    Seasonic的火爆源于海韵对DIY的重视。Seasonic是最早倡导主动PFC+12cm风扇散热+高效率的厂商。Seasonic的产品在近几年刚换代的时候,基本都可以有业界领先的静音水准和效率水平。这有赖于Seasonic先进的设计思路和大胆的S2FC温控设计。

    不过温控大胆也必然有电源工作温度偏高的问题,因此Seasonic现在零售产品的用料很好,高端产品都用的日系电容,寿命还算有保障。但是如果运气不好,买到了生产过程中带有隐患的产品,那在日后的使用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可能就很高,好在有缺陷产品的比例很低,整体上海韵的质量水平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海韵的零售产品分S12和带模组接线的M12两个系列。其中的M12和S12 Energy+产品通过了80plus的认证。最近又推出了宣传固态电容的80plus S12II系列,用的FSP的GreenPower方案,固态电容实际就一颗。

    从特性上看,M12和S12 Energy+基本一致。效率高,轻载噪音很低,输出较好,对一般的玩家来说十分适合。

    新的S12II的产品线,噪音比老的S12系列(非energy+系列)更低,效率更高。输出能力可以比照全汉的GreenPower系列,拉偏应该依然很差。

    Seasonic OEM的品牌较多,有Antec,PC Power & Cooling,海盗船。

益衡(Enhance)

    Enhance也是一家很火的零售电源代工厂商。产品线从低端覆盖到高端。中端产品在SilverStone部分产品较多。而850W-1250W这个档次的电源是Enhance目前代工代得最多的型号。也是目前Enhance最新最出色的方案。

    目前看到的850W以上的方案有三个,

第一个,典型的是Antec的TruePower Quattro 850W/1000W,较普通的单变压器方案

第二个,典型的是给Coolermaster和Zalman OEM的方案,850W-1250W,双变压器,完全独立的两路12V。
http://www.overclock3d.net/reviews.php?/power_supply/coolermaster_real_power_pro_m1000_1000w_modular_psu/3

第三个,也是单变压器,但3.3V和5V由12V DC-DC生成,下面的链接是Tagan的子品牌的一个1000W。
http://www.overclock3d.net/reviews.php?/power_supply/silver_power_guardianx_1000w_sp-1000e_atx_psu/3

    这三个方案设计的都很出色,满足80plus高效率和出色的输出能力,而且保持的较好的静音水平。其中尤以第二个和第三个方案为佳。Enhance在高功率电源上的表现充分显示了Enhance的水准,也算是狠狠地让Enhance露了一把脸。

    Enhance的中端产品也很丰富,也是重视80Plus较早的厂商,很早就有相当数量的产品通过了80plus的认证。产品的用料,工艺都不错,噪音水平较低(虽然没法跟seasonic相比),卖点相对较少,市场反应一般。

侨威(CWT)

    台资电源厂,据说和FSP有渊源,和鸿海也有关系,在大陆深圳、宁波都有生产基地。曾经试水内地的电源零售市场(打冠硕牌),最终不了了之。当然也有自身的产品问题。曾经为Antec作代工,但因为在电源中使用了台系品质最差的Fuhjyyu电容,外加Antec的产品对静音要求高,风扇转速低,工作温度高,结果大面积的爆浆。不管是Antec还是CWT都被搞了个灰头土脸。最终Antec另投Seasonic。还好还有Thermaltake(Tt)的单子,在Tt的高端玩家电源Toughpower上宣称高品质长寿命,开始用台系电容中比较安全的Teapo,然后从550W一直出到现在的1500W。Tt现在和CWT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好,逐渐在用CWT的产品接替以前的型号。

    CWT目前的代工的产品在国内主要见于Tt的高端ToughPower和七彩虹的劲翔系列,多彩高端的ICECUBE-550是CWT的一个半导体制冷方案,讯宜旗下NESO品牌也刚刚推出了CWT代工的1KW电源,采用双路独立+12V、+5V/+3.3V用DC-DC产生的方案。在国外的话CWT产品看到的比例会更大些。

七盟(SevenTeam)

    七盟这个厂商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国内还是曾经很有市场影响力的。在ATX12V 1.3时期,七盟给国内的DIY市场提供了不少高质量的产品。而进入了ATX12V 2.0时代之后,Seventeam在国内DIY市场的影响力就显著下降了。可能是渠道的问题。不过这个时期七盟的产品也有自身的问题,在设计上因小失大,尽管输出品质比之前有所提升,整个产品的效率反而不理想,发热较高。在高端电源高效率的潮流下没多少卖点。进入到ATX12V v2.2时代,Seventeam的产品在效率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家用的520/580/620PAF和面向服务器的850W/1000W先后通过了80plus认证。家用的产品中七盟还引入了一定低的温度下关闭风扇的温控策略。产品本身堪称完美。但现在不少名牌电源厂商都进入了内地市场,Seventeam在国内的DIY圈子里面恐怕很难再回到当年的影响了。

    SilverStone的高端的OP系列的1000W和1200W都是Seventeam的OEM,输出水准非常好,也算是七盟一贯的风格了。七盟的高功率半无扇电源(就是在温度高过一定限制的时候启动内置风扇,额定输出可以达到600W)在国际零售市场上也很有优势,也是七盟的产品特色之一。

Topower

    这也是个经常为国外玩家电源品牌贴牌的台资厂商,从品牌个数上差不多是最多的。Topower,epower,Spire,部分OCZ,Tagan,Vantec,Scythe等等好多。特点是外观做工精致,尤其是标志性的接线。产品线很全,目前最高到1100W。但产品本身比较一般。效率较好但不突出,用料较好,静音水准一般,输出状况有好有坏,看具体产品,设计也一般。

这里还专门有个Topower电源的横向评测
http://www.xbitlabs.com/articles/other/display/topower-psu-roundup.html#sect0
据说Topower近期要进军国内,价格在大品牌中较有竞争力,倒是可以期待一下。

Andyson

    大名鼎鼎的PC电源额定功率记录保持者Ultra X3 1600W(本来是2000W)的生产厂商。国外的牌子里面的Hiper,Aerocool,部分Ultra等等。国内有人卖这个的水货,倒是可以网购。所谓的航空插头在外观上还是非常眩的,吸引了不少人。注重外观的品牌风格和Topower还真有些像。效率一般,静音水准一般,输出一般,用料不如topower,设计水准感觉稍好于Topower。曾经和CWT一起用Fuhjyyu的电容,不过因为Andyson的扇子转速没那么低,环境温度不高的时候也没出啥大的质量问题。

常见的差不多就这些,再举两个server级别的,Etasis和Zippy。
亿泰兴(Etasis)

    Etasis在服务器产品中虽然占有率不高,但口碑还不错。它的自有品牌和给SilverStone OEM的无扇电源和Zeus系列560W/750W/850W都深受好评。产品水准很高,尤其是其中的750W和850W。

新巨(Zippy)

    这个牌子很多人都熟悉了。为数不多的made in Taiwan的厂商。可以说是做工和用料的典范,在服务器电源领域享受盛名,尽管依然市场分额不大。近些年凭借G1系列进入世界零售市场,改进了温控,包了线,外壳喷了黑漆,直接无视Intel的240VA的安全要求,高调宣传专门为游戏玩家设计的单路12V,价格定得也非常的高,在内地差不多算是行货产品价格最不厚道的了。以前的产品技术含量一般,效率中上,噪音较大(对这些服务器电源厂商有温控就已经算静音了)。最新的第二代零售版电源Serene系列,典型负载效率高达88.71%,真是一鸣惊人。噪音水准有进步,但不能算以静音为卖点的电源。
http://www.anandtech.com/casecoolingpsus/showdoc.aspx?i=3076&p=7

    主要的厂商差不多就是以上的一些。当然剩下的也有不少有些名气的电源厂商,比如伟训HEC,Super Flower,首利之类的,但这些因为产品和实力并不那么突出,甚至不比航嘉强多少。烧友们花钱买名牌电源,也不会满足于和航嘉差不多的水准吧,所以表现平平的台厂也就略过了。

    接下来的是一些主要的贴牌厂商。他们一般没有自己的工厂,*工厂提供完整的方案或者和工厂合作确定产品方案。其产品的水平,大致可以从代工厂的水平推断出来。但是代工厂毕竟是代工厂而已,到底给这些品牌生产出来什么水准的电源,还要看这些品牌商自己对产品成本和质量的要求了。

Antec

    美国的著名品牌,新近进入国内。主要代工厂商是Seasonic(带模组接线的NeoPower系列,普通的TruePower系列,环保卖点的Earthwatts 80plus系列),高功率产品(850W/1000W,80plus)的代工厂为Enhance,低端的Basiq系列代工厂为FSP,无扇/半无扇的Phantom的代工厂为CWT。产品特点是高端而不顶级,目前国内产品定价合理。没有迎合国内市场对低价产品的偏爱而推出低质的内销产品。几乎所有产品都以高效静音为卖点。

酷冷至尊(Coolermaster)

    这个牌子在国内知名度相当高了。主打产品是高端的RealPower系列和平价的eXtreme Power(超强)系列,中间还有一个iGreen Power系列,同样打的是环保牌。RealPower 750W及以下都是AcBel代工的产品(一般比AcBel自有品牌用料还稍好),提供模组接线的型号。850W及以上是Enhance的代工的产品。iGreen Power也是AcBel。这两个系列也都是高效和静音为卖点。超强系列外销产品以前是Hipro代工,性价比不错,但现在改为七盟代工,但额定功率虚标严重,标高了100W。

    重点讲一下酷冷至尊的内销型号,为数众多的2.2版的超强系列,价格非常的便宜。由讯宝代工。讯宝这个台资厂的水准和HKC相比的话也未必比得过。之前出过恶评累累的电源。我想一份价钱一分货,过于廉价的大牌电源还是不要去碰为好。酷冷的超强外销型号尚且虚标如此严重,难道由一个口碑更差的厂家生产的内销货会更值得信任?

网友:
海盗船(Corsair)

    电源的新军,产品的主要对象是发烧玩家。产品目前主要来自于Seasonic和CWT。HX620/520是Seasonic的M12去掉风扇的结构;TX750/650和VX550是CWT的OEM,是类似Tt Toughpower的650W-850W的方案;VX450是Seasonic的S12II方案。所有产品都是5年质保。暂时未进入中国(但是在我在鼎好看到过)。海盗船的产品有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是这个方案里面用料最好的。比如CWT给Tt用的电容是Teapo,给Corsair用的就都是日系高规格电容了。Seasonic给OEM也是规格要比海韵自己牌子的高。难得的是海盗船在北美的售价相当的平价。

保锐(Enermax)

    这个牌子相当的异类。这个牌子和别的贴牌的还不一样。保锐有自己的设计研发,有自己的原料采购,有自己的销售和支持队伍,就是没有组装厂。保锐找别的工厂代为组装,只付一个组装费。

    保锐的产品在静音电源中的素质也非常的优秀。产品的设计,和输出能力以及静音水准都非常的高。接口齐全,外观亮丽。这个牌子很积极的拿自己的产品去各媒体参测,结果Enermax的产品素质也是“金牌大户”。价格也非常的高调,尽管不算是最高调,但价格也够奢侈的了。缺点也很明显,在电容上的用料很小气,台系的CTC之类的,时间长了之后可不乐观。

    保锐这类高调而小众的品牌,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大会愿意进入国内市场。

    保锐的产品线分为大风扇的Galaxy(850W/1000W);Infiniti(650W/720W);
    Liberty(400W-620W)和双风扇的FMA II和Noisetaker II。
    其中的Galaxy也是双变压器设计,有两路完全独立的+12V输出。但+5V的纹波有些大。
    Infiniti系列在Liberty的基础上改进和增加新功能而来。

OCZ

    美国著名发烧硬件提供商,做内存起家。近期收购了下面要说的PC Power & Cooling。现在的型号代工厂为FSP,12cm风扇产品是GreenPower的结构,静音而已。8cm的型号是FSP的服务器级别的产品。输出是服务器级别的,噪音也是服务器级别的,尽管也有温控,但比收购来的以噪音大出名的PC Power & Cooling的turbo-cool系列声音还要大。

PC Power & Cooling(PC P&C)

    美国的顶级发烧硬件提供商。这个品牌对8cm风扇有一种特别的偏爱,很看不上12cm风扇的产品。虽然被OCZ收购了,但还是独立运行。产品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以静音为卖点的Silencer系列,老型号的Silencer是FSP的OEM,现在是Seasonic的OEM。另一个是PC Power & Cooling的招牌系列,Turbo-cool系列,一直宣称远超对手的输出品质。其内部差不多是同时期同级别里面最震撼的。价格也是同级别里面最震撼的。噪音不低。虽然实际效果未必是最好的,但这个系列的产品已经成为了一个标杆,一个顶级的标杆。代工厂为台资的Win-Tact(指望YY美国血统的人又要失望了)。

银欣(Silverstone)

    银欣,03年成立的一个台湾的发烧硬件品牌。整体的定位比酷冷和TT都要高不少。在村里也能看到。电源的来源也挺复杂。

    中低端为Enhance,现在也引入些FSP代工的型号(很是叫不少人心凉了一番)。高端的分别来自Enhance/Etasis/Seventeam,还有一部分是银欣自己产的。产品分偏工作站应用的8cm风扇的Zeus系列(尾号ZF),大风扇模组接线的F尾号产品。单路12V的玩家电源OP系列(Olympia),以及单路12V的模组接线电源DA系列(Decathon)。

    Enhance代工的型号是ST65ZF/ST60F/ST75F/ST85F(前三个是Enhance较老的双变压器方案,最后一个是单变压器方案,类似Antec的850W);Etasis代工的型号是ST56ZF/ST75ZF/ST85ZF;七盟代工的是OP系列和DA系列1000W和1200W。OP系列和DA系列的其他产品就由Silverstone建在台湾的工厂生产,全部都是工业机器人操作,目前都是一个设计方案。据说设计人员是银欣从Etasis挖来的团队。

    这个方案的纹波控制得非常的好。但各路的电压受负载影响稍大(850W的时候有些勉强,但作为650W的话还是不错的)。第一批产品号称动态响应最好的电源,但因为该电源高频的声音能被部分用户听见,后来做了调整,放宽了动态响应的设计要求。从用料上看,中等偏上,但比较要命的是批次与批次之间用料变化太大。

Tagan

    德国的发烧品牌。代工厂为Topower。不少人YY这个牌子的德国“血统”和“德国品质”。

Thermaltake(曜越)

    Tt在国内也是相当的出名。Tt的产品代工来源也很杂。HEC和Seventeam都为Tt做过代工。现在大部分是CWT的代工。Tt的高端的ToughPower从550W起跳。第一个型号550W的是直接从给Antec Neo480的方案拿过来的,该方案输出很好,效率一般,尤其是低负载的效率。第二批型号600W-850W更换了方案,效率相比老方案好了不少,纹波一般。第三批型号1000W-1500W用了完全独立的两路12V。然后5V和3.3V分别从两路12V DC-DC生成,效率和输出质量都很猛,算是目前顶级的1000W以上的设计方案之一了。

    Tt的普通的PurePower RX和TR2 RX也是CWT代工的产品。

    值得一说的是Tt在国内的内销产品,专门针对国内的低价为主的电源市场。以前的BTX系列(BTX-450和450SE)是长城代工,以前的XP系列(350PP/400PP/550PP)是伟训代工,现在的XP和金刚KK系列是HKC代工暗黑系列是伟训代工。暗黑系列还凑合,但暗黑系列的价格不咋地,同价位比暗黑更好的选择比比皆是。XP和金刚系列倒是价格便宜,但是TT的XP系列又不比鑫谷强。这些名牌的内销货不是不能买,只不过买的时候认清楚货品本身的档次,没亏多少而已,别当个超值的宝贝请回家里。

Zalman(思民)

    韩国的著名品牌。其产品主要是FSP代工,最顶级的850W改由Enhance代工。其产品特点是静音。习惯于把自己优秀的散热技术应用到电源里面去。在几个大功率型号上给电源内部的散热片配了热管散热。很有特点。

============
后记:
写到这里近期有关电源的文章算是告一段落了。罗罗嗦嗦一大堆,不知道对读者能有多少帮助,或者是有多少误导。

网友:
做电源只要肯下工夫很容易的,现在都压成本,都做外表,还有钢板做厚点。你看看这东西多沉哦,倒。。。。搞半天是卖铁的。
现在无论高端低端清一色494和393。。。主频不变,功率了不变。

网友(2008-04-03):
很详细的资料。没想到选个电源也有这么多的知识。谢谢楼主提供了

网友(2008-05-07):
真是非常谢谢楼主了,长见识啊,平时都只是了解了个大慨,很少看到对电源这么详细的介绍!

网友:
楼主的东西真是很详实啊,电源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小道道。学习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