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的怪问题

楼主(2008-02-25):
这几天卖出去的鼠标,鼠标经常会出现不动的情况。拔下后在插上有好了。时间不长又出现次故障。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鼠标是PS/2的。确定是鼠标的问题。出问题是鼠标供电正常。灯也会亮

网友:
什么牌,楼主真倒霉,数量太多,不如早点退货

网友:
鼠标极不用修了吧~直接换,难道没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