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拆主板电解电容和电感的专用锡炉设想图

楼主(2008-02-25):
为提高拆卸效率,看到有帖子提到用锡炉,经过思考,画一草图。电源可以使用ATX电源12V,由于涉及的焊锡盒子小,要求电热丝短,用12V比较合适,功率也应该够。

这只是个设想,大家来讨论。图上构件大小和你看到的应该差不多,没有给尺寸。

网友:
首先向张老致敬~
如果做成实物的话对于更换电容和电感确实是事半功倍,不过张老有没有考虑过稍微加大点尺寸呢,这样像KB口也很容易了嘛!呵呵~个人意见,不妥处请指正~

网友:
我想再做个长条形的用来拆ATX电源的带散热器管子,修电源就方便了。

网友:
构思应该还可以,不过好像太小了吧!ATX的12V够电流驱动发热丝吗?

网友:
这么小的锡炉,现在12V可以输出10多安培电流,有100W以上功率,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我想做一个专门拆DIMM、AGP、PCI插槽的锡炉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支持,做好了我也要一个,没有锡炉用太费劲了

网友(2008-12-26):
看和学习张老师的东西就是一句话---唔得顶。期待张老你修得正果。

网友:
等待张老师把实物做出来,再把制作过程的照片发出来,我们也可以参考着做个看看,技术的东西不要太保密哦

网友:
拆主板电解电容和电感似乎没必要用锡炉.

网友:
支持老张做成实物,要是好用成本不贵的话还可以搞团购。

网友:
我试验了一下可以,用的是200W电烙铁芯,里面放了个铜焊嘴盛上锡,拆焊电容一步完成。。。

网友(2009-02-16):
楼上的,怎么弄呀,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