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系统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有一片华擎P4I45D主板其他上假负载测量都正常
就是测内存系统总线无电压
没有什么思路了啊
请老大们赐教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连着IO 、时钟IC、南桥、内存。

网友:
老大的意思是先换IO 再换时钟IC 南桥????
呵呵

网友:
用排除法判断看是哪个芯片拉低了电压!如果IO,时钟IC都无问题的话,SB可能性就较大了!
另外看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两根信号都没电压吗?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是不是阻抗低?多数是SB不良

网友:
先查供电端:一般经过有个上拉电阻接3.3V
再查负载端:IO------时钟芯片-------南桥

网友:
请大虾们解惑。。这二根总线到时底起什么作用?  可不可以叫它I 2C总线?谢谢。。

网友:
跑电路发现经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啊,二极体值为308
还是有点疑惑啊

网友:
测量两条SM总线的阻值,阻值应该是一样的~
不一样就开拆先拆I/O,再拆CLKGEN,再拆南桥拆到阻值一样为止

网友:
老大都打过了啊一样的两个都是312
没有维修思路了啊
帮帮我啊呵呵
谢谢

网友:
老大们帮忙出出主意啊
小弟在此谢谢了啊

网友(2010-03-15):
修的情况怎么样了?搞好没

网友:
要是你确定是0欧的电阻,你用表测量是308那百分百是保险电阻开路啊。不清楚你具体怎么量的,是直接测量电阻两端还是对地打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