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和高手帮忙

楼主(2008-02-25):
我有一块小影霸GF7300le pci-e的显卡,刚上来用一直是好的,后来给机箱打扫卫生,在加电就报警,点不亮了,开机一会摸主芯片有温度,测供电有一组1.2V多的,测晶振两脚的对地阻值一个是641,另一个没没反应,为1无穷大,T27.000,是不是主芯片虚焊了呀?应该怎么检修显卡?加焊主芯片怎么加焊啊,加焊时主芯片是不是要向上,用风枪吹芯片背面不好吹啊,还有好多小元器件?

网友:
显卡的供电应该都没问题,也没有烧坏的痕迹,gpu和显存芯片我也清理了

网友:
金手指跟槽用洗板水擦一下看看

网友:
都插了,就是不行呀?我感觉是主芯片虚焊,因为晶振的一脚对地阻值无穷大,应该怎么加焊主芯片,能有详细的步骤吗?

网友:
是不是主芯片的问题呀,是的话我就冒险加焊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