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l的主板问题

楼主(2008-02-25):
我这有一个技嘉845gl的主板,给北桥1.5V供电的场管坏了(apm3055),后来换了个同型号的,现在主板工作基本正常,场管输出电压也正常,但是温度非常高,我担心再次被烧坏,所以没敢长时间通电,北桥温度也正常,是不是后继电路有轻微短路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故障?(场管是一个m1041的芯片控制的)s极所连铝电解电容我焊下来测,也没什么问题,还有几个贴片电容,电容出问题会不会也出这个故障?S极对地阻值170左右。

网友:
换个45N02

网友:
我换了一个大的场管55N03,仍然还是发烫,主板能正常点亮

网友:
很多此系列的板都会有这个问题!怎么换都不行!估计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除非把机子关了才不烫,管子工作肯定发热嘛。。。。。。

网友:
估计设计问题  没办法解决....

网友:
怎么能解决这个发热问题呢?应该是电流过大引起的吧,请张先生帮忙,谢谢了

网友:
帮忙...........请高手回答呀

网友:
是很烫的,正常啊!LZ不放心可以在MOS上贴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