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CMOS 怎么设置

楼主(2008-02-25):
845 IBM 开机后总是提示:
0662 : configuration  change has  occurred
8603:pointing device  error
提示按F1 重新设置

懂IBM CMOS 的支个招

网友:
恢复默认设置不行吗.   IBM的机器修的少, 对它的bios更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补充一下,原现象是一进系统风扇不转,一插电源就通电,恢复默认设置后,把BIOS中FAN改成ON(上一次改过之后进系统风扇正常转),还改了一通电就触发的选项。然后就出现上述问题了。

网友:
BIOS设置中的引导顺序及软区禁用了吗?

网友(2008-10-09):
大家好

我的IBM机子老是出现CMOS出错,显示
161 BAD CMOS BAETERY
184 ASSET CONTROL ANTENNA NOT DETECTED
SYSTEM----SECURITY---KEYBOARD IS LOCKED
SYSTEM----SECURITY---KEYBOARD IS UNLOCKED
176 THE SYSTEM HAS BEEN  TAMPERED WITH
TURN POWER TO YOUR SYSTEM OFF AND THEN ON.
YOUR SYSTEM IS NOW LOCKED
麻烦各位大侠帮我一下

网友:
主板电池不行,或鼠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