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联想的显示器,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2008-02-25):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的显示器,没有电压输出,5V,12V等等都没有,查DP104C 3脚只有12V电压,不对,4脚没有电压,请问是哪里有问题.
发帖子不要弄那么多表情符号!我给去掉了-----张先生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看启动脚的电压和反馈供电的电阻,启动电容这些正常吗?次级各输出二极管是否有短路。

网友:
行管短路,二次电源短路就没有输出!!!!!!!!!

网友(2008-05-30):
我说是DP104C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