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使用不了MATS

楼主(2008-02-25):
双敏5200显卡,在显示完显卡BIOS信息后就一直亮着,不死机不重机。无法使用MATS测试。请问一下一般什么部件出问题了?另外问一下。5200的GPU发热都比较厉害吗?
显卡
黑屏

网友:
5200的GPU一般发热都不是很厉害

网友:
在线等。求教高手...........................

网友:
我也接过不少这种情况的显卡,也没法测。我一般都是先检查接口,没问题的话,再补焊GPU。还不行的话就搞BIOS。还不行的话也只有杀GPU了。

网友(2008-11-23):
检查BIOS是否损坏

网友:
刷一下BIOS吧.我以前也遇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