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E主板不能做系统

楼主(2008-02-25):
昨天修一块经纬845E主板(没听过),原来是点不亮,一看板上给内存和北桥供电的电容基本上全鼓包了.原值代换后是能点亮了.可是就是不能做系统.用GHO版进不了GHO.用安装版也不行.除主板外其它全都代换过.确定是主板有病.现在没办法了.只能在别的机器上装上GHO系统,然后在这个机器上恢复.现在是没BIOS可刷.也想不到别的办法能解决了.各位同行有谁能有其它的办法给点建议吧.还能在哪查.

网友:
首先怀疑你换的电容是否容量不符或质量不好!
另外可以考虑下CPU的滤波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上的.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我换下CPU的滤波电容试下.我原先代换的电容怕有问题都是在别的板上拆下来的.用新的也不行.看来只有换CPU的滤波电容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