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

楼主(2008-02-25):
今天修一片美菱的845主板,出现不通电,此板采用8712的I/O,POWER电压5V正常,电磁3V正常,跳线3v正常,32.768一脚1V另一脚没电压?8712的72脚3V多正常,71没电压,更换过I/O故障依旧不能通电
请高人给个意见,除了怀疑南桥以外,我没有其它想路了。谢谢
  另一片DELL品牌机,采用82801HH的南桥,所有USB都不能用(包括前置),而且没PS2接口,测试发现上脚5V,2脚3V左右,3脚没电压,现在也没思路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1 建议你先换X以及和它相连的C,R
2 你说的电压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
来硬的。。。直接短电源14PIN开机瞧瞧。不过板子一定保证不是短路的。。。呵呵。。。第二块。我认为桥挂了。。不过在换桥前。换一下时钟IC。测一下其到SB的线。。

网友:
1、X旁边的电阻,电容都换了,就没换X,明天换一下
2、电压测的是USB口和USB口与南桥想连接电阻上,与南桥相边的那端。这DELL破板,配件相当难找,我这儿和一家公司合作,全是TMD的DELL,IBM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