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B-15C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2-25):
有台联想 LXB-15C液晶显示器,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上信号线开机显示一下自动调整,调整菜单都能正常出现可以调整,就是没有显示图像,BIOS已刷过无效,CPU是GM2115换过无效,就是24C16这个数据没有刷过,请高手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
有菜单,没有图像?你进工厂模式,调节一下亮度和对比度,还有亮平衡。有菜单,说明MCU已经检查到行场信号,RGB三路信号同时断的可能性很小(但不是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的工厂模式怎么进?按那几个键?RGB信号都有,能到芯片!

网友:
怎么来的人那么少啊?我试了!没用啊 !呵呵

网友:
没办法换班了,换下来的板子留以后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