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空载正常,接主板起动后有屏显后断电.

楼主(2008-02-25):
还没有进系统就断电了.但是5V VSB是有的.
因为我看到网卡灯是亮的.
两个大电容换过了,还是没效
板上用的芯片是:SG6105D
空载一直正常,郁闷了.
此电源是杂牌的.
有没有同仁遇到过?先在此谢过
芯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3287-1-1.html

网友:
明显的电源有问题,LZ是想修还是怎么?
换一个吧~呵呵~

网友:
我也知道是电源问题呀,电源内两个大滤波电容换过.现在无思路维修呀,

网友:
内部元件老化 带负载吃力 没什么维修价值 直接换 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