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跑3C

楼主(2008-02-25):
一片P5的主板,都点亮了,当在开机画面那里,诊断卡跑3C,键盘没反应,请教一下大师们有什么维修思路啊?

网友:
没见到过。不过先软后硬。先礼后兵。刷BIOS试一下。。

网友:
键盘的灯是这么个亮法的?有可能是KB当掉了!
如果排除KB的话,画面是停在检测什么硬件的时候?这点很重要~

网友:
有可能是串行接口硬件不过,在BIOS中屏蔽掉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