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怎么去修

楼主(2008-02-25):
显卡花屏,怎么去修呀,我这有几块这种故障的显卡

网友:
花屏有不同的花法,故障也不同,你说得实在笼统,估计即使专家也帮不了你。而且标题和内容完全不符,《说得很详细,赞一个!》和你的内容有关吗?起码的发帖求助知识哦!如果以后再出现这样的帖子就直接删帖。这次标题我给改了。

网友:
看看风扇好的不是,如果是坏的,就先看看BGU吧,可能上一下BGA台就好了

网友:
花屏有不同的花法,故障也不同,先看看有没有掉件,再搞显存啦!

网友:
谢谢哥们的关心,这个论谈怎么这样动不动就要删别人的贴子,别人是新来的,好多都不懂,请多指教

网友:
我也有几块坏显卡,想修好再让它做点贡献,呵呵

网友:
先换颗粒在做BGA

先换颗粒在做BGA 肯定会好的啊

网友:
你浪费别人的时间和精力,难道是应该的????
你写这样的标题难道要别人来称赞你???
难道你连写个与内容相符的标题都不懂???

网友:
帮我改过我我很感激,是我弄错了我没检查,我从来都没有想让别人夸我的,我是来请教问题的,说删完全可以婉转一点嘛.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啦,很管用,谢谢老师们哈!

网友:
楼上能告诉我具体怎么去操作呀,费费心讲讲,教教我吧

网友:
如果是两条内存 就去一条  如果故障依旧 就坏调试下  我修过的花屏机器 基本上是内存引起的 尤其是KINGMIX的挑板

网友:
楼上说的故障是集成显卡的主板造成花屏,我说的是独立显卡花屏

网友:
独显如果在开机就花就可能要做BGA,如果是进系统花就看显存

网友:
有很多是显卡芯片虚焊造成的BGA遇过几款类似故障

网友:
维修好了吗?????????????????

网友:
没呢,我不会什么"BGU,可能上一下BGA台就好"还有:"先换颗粒在做BGA 肯定会好的啊"这些操作我都不会呀,怎么办呀,好好学吧

网友:
工具重好用????????????????????????/

网友:
学习学习,积累点经验~~~~~~~

网友:
用测试软件测就是了三

显卡论坛里面就是N卡和A卡的测试软件,
下载下来测一下就知道是哪里引起的了
N卡软件方法有不清楚的可以问我
A卡我不是很懂,只有问其它高手了

网友:
谢啦,我下了,可好象是在DOS下用的,在XP下不能用的

网友(2008-04-02):
设置了权限还真难下
自己想学也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