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彩显电源的奇妙故障

楼主(2008-02-25):
今天修一台15寸彩显,采用的是降压型电源,测B+电压204V,电路上标193V,二次电源无电压输出,检查二次电源无损坏元件.维修陷入困境.偶然我把灯泡直接加在B+主电源输出端,居然二次电源工作了,屏幕上的图象也正常,去掉灯泡后还是二次电源不工作.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我用了电源模块,开机正常.呵呵不知道其中是什么原因,有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行场扫描IC要10.8V以上才工作,12V供电电压不够就没有显示,

网友:
好像电路中的某个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你的电源模块是啥型号,开机屏幕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