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不上电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大家好 今天维修了一片k8m800的 主板
(科迪亚专供联想的主板) 开始的时候是不上电 加点的时候发现主板上面的灯 非常的暗 测量发光
二极管
的电压 只有2.5v 经查电路 它的电压是由5vsb 经过一个电容 和一个331电阻供电的 测量 电阻没有问题 把 发光二极管拆下来 换了你个新的 能够正常亮了 通电 能够上电了 原以为好了
可是再次上电 又不能上电了
感觉是5vsb有问题 测量atx电源的第九针 电压只有2.5v于是查找与5vsb有关的电路 无意中发现一个1084
三极管
特别的烫 它的输入极应该是5v 现在只有2.5v 输出3.3vsb(网卡电压)3.3vsb阻抗正常 既然是烫手 估计是坏了 换了一个新的三极管 加电 还是不上电
三极管还是特别的烫手 再测量3.3vsb 坏了 短路成零了 不可能是烧毁了 拆下三极管 3.3vsb又正常了 闹鬼了 装上 上电 又短了 奇怪了 我就把主板翻过来 掰了掰 再次测量3.3vsb 阻抗正常了 加电可以上电了 电压都正常了 奇怪 投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pcb内部有短路的地方 还是电容有漏电的问题 还请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
这样也行,我还没遇到过。待机3V,一会儿短路,一会儿正常,不早迟还是要出问题

网友:
可能网卡有问题。。。。。。。。。。。。。。。。。。

网友:
是呀 就是怕以后还处问题 所以很担心 联想的客户不好惹哦 我也很奇怪 网卡是6103L的 我将电压脚18针多断开了 但是电压还是不正常

网友:
南桥可能是不太稳定,3.3VSB主要是供给网卡芯片或南桥的,像这样不太稳定的板子,可能是南桥里面有虚焊或短路存在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常规的3极管带换掉了1084~????

网友:
把主板在维修桌上摔几下 可能问题涛声依旧呀

网友:
就是,象你描述的,你该不会将1084当成三极管了吧!那样就错了哦,

网友:
不会的 我就是用1084换的原来的那个 今天看了看 没有问题了 我之前已经敲过了 现在还很正常 很奇怪

网友:
网卡 \南桥\ 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