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华PT361烧写软件(VGA烧写)

楼主(2008-02-25):
本人有一块乐华PT361的驱动板,手上还有一个编写工具,其它的驱动板都能写,就差PT361的板子写不了,哪位大哥有的,麻烦上传一个或给出下载连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把驱动板上的芯片型号写出来,你的编写工具和驱动板一起来张照片。

有些驱动板硬件有问题你当然写不进去。

网友(2009-07-14):
是NT68625MFG 的芯片 用EASYWRITER 写不进去   连接不到
还可以用什么啊 ???????????????~~~~~~~~~~NOVATEK的

网友(2010-01-11):
1  看你的驱动板的SDA     SCL    这条线与你的编程器联接好没有!   在VGA口上是   11     15   这两个

网友:
NT68625MFG 的芯片 用NOVATOEK写

网友:
乐华PT361烧写软件(VGA烧写)

乐华PT361烧写软件(VGA烧写).rar

网友:
很多NT68系列的芯片都是有坏的,你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2010-02-28):
下下来试试

网友:
楼上提供的如果不能用,可以联系我,QQ:237363141,我也有。编程器也有。

网友(2010-04-01):
分数不够了
软件我还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