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问题,维修陷入僵局!

楼主(2008-02-25):
各位大侠:
      今天公司又有一个电脑电源坏了,这是个杂牌电源,结构比起长城的简单了很多,拆开后看仔细看过后,目测到保险管被烧断;整流桥四只RL207整流二极管被击穿了两个;另外一个二极管也被击穿,这个二极管外观上很像1N4148,但电路板上的文字符号为:ZD1,电路符号表示负极那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弯线,就像双向击穿二极管电路符号中间的那条线那样;还有第一个散热片中的辅助启动电源的三极管也被烧爆了,它的型号
为:B0508,我明天想去电子市场买这些配件,但又担心到时某一个配件没有时有没有替换的元件,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
      1、RL207整流二极管如果没有,可以用1N5408替换吗?
      2、那个外观很像1N4148的二极管叫什么二极管?
      3、辅助启动电源的三极管B0508在网上能查找到的资料很少,如果电子市场没得买,可以用哪个型号来替换呢?可以用我昨天买的C3866来替换吗?
       先谢谢了!

网友:
1、有现成的全桥换,当然用5408也可以。
2、1N4148参数应该是:75V.450MA.稳压管。
3、B0508的参数,你可以参照相关图纸选型,网上很多。

网友:
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ZD是代表稳压二极管,外面是玻璃的,里面是黑一圈红一圈的.长度大约有3mm,直径1mm,请各位讲一讲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好吗?张先生,您现在在线,您是超级老大,您一定知道!请告诉我好吗?昨天跟您开个玩笑,请不要介意啦!!!

网友:
谢谢"树叉"大侠,第二个问题中的二极管,我不确定是不是1N4148,只是它的外形像1N4148,电路板上印刷的文件符号为ZD1,还有我在百度里查了一下B0508,好像有关的资料很少呀!能不能给一个网址,谢谢!

网友:
“二极管外观上很像1N4148,但电路板上的文字符号为:ZD1”----是稳压二极管,仔细看上面有型号的。
     “三极管B0508”没有见过,是不是BU508呢?“可以用我昨天买的C3866来替换吗?”---认为可以的。

网友:
回答楼上的大侠:
    那个ZD1的稳压二极管很小,而且已经炸了,如果上面有型号也看不到了,所以我不敢肯定!
    三极管上真的是印刷着B0508!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中午骑着单车到电子市场转了一圈,RL207是买着了,那个B0508是我搞错了,我拿着原件给人家一看,人家就说是2N60 MOS场效应管,这时我才注意到在管的下面的确有一行2N60的字样,真不好意思!
    但那个稳压二极管就不知道买什么的好,问别人,人家说1N4148是开关管,不是稳压管,而且稳压管好有好多个耐压值的,有5.2V的,有6.2V的,有8.2V的,有9.1V的,有12V的,外形尺寸都是一样的,两毛钱一只,我只好每种要几只,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原电路板上的稳压二极管已经烧了,看不到了,这个稳压管的位置大概就在那个2N60场效应管附近,上面几种规格里我应该选用哪个规格的呢?先谢谢了!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电源电路图,光我就发了15个以上,你去从图上看看。

网友:
各位大侠:
      中午买了配件,晚上回家先后装上了两个RL207整流二极管,那个稳压二极管我挑了一个12V的也装上了,辅助电源上的2N60场效应管也装上,最后将保险管焊上(电源的牌子为"理想",是在东莞石碣产的,它的保险管是要焊上的),接上220V市电后,听到了很轻微的"啪"的一声,开始以为是保险管烧断了,但看了一下保险管,还是好的,再看看刚换上的元件都还很好的,于是我开始测输出电压,结果很让人失望,绿色,灰色,紫色,白色线上的电压全部都是0,我想即使是接短红线和任意一根黑线也启动不了电源了,但还是接短红色和其中一根黑色线,这回风扇没有转!
      拨掉市电后,拆出电路板,用万用表逐一检查刚才换上的元件,应该都没有问题,对照昨天打印出的长城电路图,把电路板反过来,我在电路板底部先用油笔标记好整流桥的两头,然后又接上市电,这回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这回是带高压电的,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表拨到直流1000V档,量了一下整流桥输出端两头,电压为340V.各位大侠,主电源部份我就只会检查到这里了!
      各位大侠,依你们的经验,请教一教我下一步该如何检查呢?前两天运气好,瞎碰着修好了一个,但无疑增加我对学习的信心.今天这个就难度就大的多了,但难度越大就越有挑战性,同时也能接触到更深层次的知识,拜托各位!教教我好吗?先谢谢了!

    补充一下:这个电源使用的芯片也是YX339和YX494,我接上市电后,用电笔量发现接Q1,Q2,Q3的散热片电笔竟然有暗光,不过强度不大,但另外那个散热片就没有电了,现用万用表量YX339的第三脚和电路板上的黑线引脚处,电压为0,量了YX494的第的12脚也是0V,8和11脚,也是0V,13、14、15脚,也是0V。

网友A:
各位大侠:
      我将Q1,Q2,Q3连同散热片一起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它们周边的电容、电阻以及二极管,但都没有问题!于是我将刚才装上的那个12V的稳压二极管换成一个5V的,再把Q1、Q2、Q3连同散热片一块焊回去,接上电源后还是照旧没反应!
      于是我用电笔从电源输入端一路试过去,基本每元件上都会亮灯(带电),但在保险管这边的一个绿色的陶瓷片元件SCK 054(经查是热敏电阻)两个用都没电,我断开电后用万用表测试这个热敏电阻的阻值为:0.00,不知道这个元件会不会有问题?
      再次接上市电,提醒自己小心安全第一,将万用表拨到直流1000V档,我试了一下辅助启动电源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发射极电压都为125V,但+5V SB(紫)线及其它有色线都还是0V,真郁闷呀,碰到问题却又不知道何从下手,这种感觉非常难受!此时也感受到没有理论真的很难结合实际,还是请各位高手伸出援助之手吧!!!

网友:
没有高手能帮帮忙吗?能一点提示也好呀,先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这些杂牌的电源维修意义不大,如果是个品质好电源坏了,还可以考虑一下哦。不然的话吃豆腐花肉价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侠:
      我将Q1,Q2,Q3连同散热片一起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它们周边的电容、电阻以及二极管,但都没有问题!于是我将刚才装上的那个12V的稳压二极管换成一个5V的,再把Q1、Q2、Q3连同散热片一块焊回 ...

稳压二极管两端分别连向哪呀?你不说,不好分析.如果是连在场管的栅极和源极之间一般取值为18-20v左右的稳压管即可.还有你都说了启动电源的是场效应管,哪来的基极,集电极,发射极.它的漏极是通过开关变压器的初绕连到300v真流电的,源极是接初级地的.
怎么能测出来都是154v呢?

1n4148就是开关二极管.

网友:
还有你说的sck的元件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用来抑制开机浪涌电流的,阻值本来就是很小的.

你还是学习一些张老发的资料吧,都让你问怕了.那么多资料你不看,这样问下去,累呀.

网友:
TO:mynameljs大侠:
        真是不好意思!基础太差,正在学习中....

网友:
各位大侠:
        在整流桥后面有一个电阻,并联在一根直接走去第一个变压器初级绕组第一脚的线路和另一根走去辅助电源开关管(场效应管2N60)的第一脚之间,这个电阻色环排列为:红、黑、绿、金,它应该为2M欧的电阻,但我焊下来后用表量了一下,竟然为12M欧,这个电阻尺寸还挺大的,有15mm长x4.5直径。它所在电路版上的电路符号也很特别,我把电阻的实物图和电路图放上来,请大家帮忙看看:1、这是个什么电阻,2、这个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感觉可能是启动电阻,换一个相近的电阻试试

网友A:
回jlhdcwl大侠:2N60的管脚排列从正面看应该是G(棚极)、D(漏极)、S(源极),对吧?我看了一下电路板,从S极出来的确有一个电阻,但我看不出它是不是对地的,它的色环标志为:棕、绿、金、金,查表应该为1.5欧,但焊下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后发现它有24M欧,不知道是不是也坏了?另外还有一个小的电阻3mm长x1.5mm直径,色环为:橙、蓝、黑、金,应该为34欧的,但焊下用万用表量有70K欧,应该是坏的了吧?
    在些说明一下,这个电源应该是早期的电源,ATX接口只有20针,不像新的电源都是24针的.
    另外这个电源是公司里坏的,时间上并不急,修的好就修,修不好就当练习,希望能够修得好它,关键得吃透它的整个电路原理,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也为以后打基础!可惜自己的基础太差了,不过我有决心要去学好它,谢谢您的回帖,我很感激每一个回我帖的人,是他们给了我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能是启动电阻,换一个相近的电阻试试

经反复核对电路图,我也觉得这个电阻应该就是连接T3变压器初绕1脚和2N60场效应管栅极的启动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jlhdcwl大侠:2N60的管脚排列从正面看应该是G(棚极)、D(漏极)、S(源极),对吧?我看了一下电路板,从S极出来的确有一个电阻,但我看不出它是不是对地的,它的色环标志为:棕、绿、金、金,查表应该为1.5欧,但 ...

这是1.5欧电阻一般为2W, 作用为限流用,将D流经S极的电流转换成电压去控制另一小三极管, 阻值变大, 明显开路,须更换否则不会有5VSB待命电压.
另需检查另一个小三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
启动电阻一般阻值在几百K,那是一个容易出毛病的地方。

网友:
你的元件怎么拆下来都不对呀 ?是不是你的表出问题了???你找个好的电阻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1.5欧电阻一般为2W, 作用为限流用,将D流经S极的电流转换成电压去控制另一小三极管, 阻值变大, 明显开路,须更换否则不会有5VSB待命电压.
另需检查另一个小三极管是否击穿.

TO:王宏钧大侠:
      这个1.5欧的电阻的确是坏了,它去控制的那个小三极管(Q1)经检查也坏了,小三极管旁边的一个36欧1/8W的电阻也被击坏了,我的天啊,这个电源坏的元件越来越多了,其实这几个元件都是在那个场效应管旁边的.这个电源刚开始拿回来时就只检查到场效应管和整流桥里其中两个整流二极管被击坏和保险管被击坏.
      昨天中午到电子市场买了一包2M欧的电阻,一包1.5欧1W的电阻,十个36欧1/8W的小电阻,但当时忘记买了那个小三极管(Q1,型号为:C945 P331),昨天晚上下班回来后换上了:1、1.5欧的电阻,2、2M欧的启动电阻,3、保险管,4、由于没有买C945 P331这个小三极管,我找了一个C945 P547的替换上。焊装完毕后,还对在板上刚装上的各个元件逐一检查无误后,用一本笔记本从上面盖住(因为怕保险管爆炸飞到眼里),小心地插上市电插头,只听到“啪”的一声,赶紧拨掉插头,把电路板从电源壳里拆下,检查了一下发现:保险管炸了,SCK 054 负温度系数电阻炸成两半,四只整流管又炸了两只,那只1.5欧1W的电阻炸坏了,启动电阻也炸坏了,2N60场效应管也炸坏了,效应管旁边的36欧1/8W的电阻坏了,那只在场效应管旁边的小三极管Q1(C945 P547)也坏了。我想,这回神仙都修不好了!
      今天是星期天,还是再到电子市场去买配件,只是SCK 054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很难找,很少有人卖这种产品,找了好久,才在一个柜台里找到一个NTC 8D-90的,而且人家也不肯定能不能替代,再买了十只C945 P331的三极管,其它的配件家里都有就不用找了。匆匆忙忙地回到家里,把坏的元件都焊下来,把三个开关管连同散热片都焊了下来,换掉场效应管2N60,本来想换掉那两个D13007K的主电源开关管的,但量了一下还是好的(用二极管档,都没有蜂鸣声,而且其中一个脚对其它的两个脚的测量值都在570mV左右,所以判断它们应该是好的),两个大的330uF200V滤波电容也是好的,并在滤波电容之前的两个220K的均压电阻也是好的,先把保险管焊上,再把整流桥里坏的两个RL207二极管换了,接着装上那个NTC 8D-90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启动电阻、1.5欧电阻,Q1三极管(C945 P331),Q1三极管旁边的36欧1/8W的电阻,装完后小心检查焊点后装上外壳。再次插上市电插头,“啪”的一声还是如期而来!
      打开盒盖,检查发现:保险管虽然没有炸开,但里面的保险丝像雨点一样洒在玻璃壁上,已经断路了,负温度系统热敏电阻又被炸开了两半,整流桥里的两个整流管短路,除了这些,其它刚换上的元件都还是好的。这回最头痛的是那个负温度系统热敏电阻了,电子市场很难找的。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难道初级部份还有那个元件存在严重短路?

网友:
没意见发表啦!

我觉得呢,应该一部一部分来修..将它分几个部分..首先整流到mos管那野.把下一级的一部分先断开.慢慢来,不要一下把所有得都换上或者接上去试..这样你会浪费好多元件的.

网友:
把场管周围的所有电容都检查一下,还有次级的两个整流二极管.不过说这实话,我要是修到这个程度就不修了,买件的钱够买一个电源了 .坏的件太多了.

网友:
仔细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这论坛里有介绍的。经过多次理论实践逐步就会提高了。像这种严重烧件的故障更要仔细检查,采用低压供电试验--我一般是在220V交流电回路中串入一个25W灯泡(根据开关电源的功率大小而不同),这样即使严重短路也只能烧坏一两个元件。象“负温度系统热敏电阻”很难找就不用了,可以短接。其他有些元件实在难找也可以酌减或代用。

网友:
TO:mynameljs大侠,在场效应管附近的电容我都查过了,全部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查的,都没有问题,倒是今晚再次检查了一下整流桥后面的两个大的330uF200V的滤波电容,只有180uF左右,但从表面上看却是很好的,顶部也没有突起,不知道这两个玩意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今天中午又到电子市场买了两个330uF200V的电容,晚上回来后再次投入维修学习工作,按照"巍巍兴安"大侠的说法,热敏电阻直接接短,在保险管处串接上一只100W的白炽灯泡(家里刚好有一只),换上大滤波电容,接上市电后将取得的数据给各位大侠讲一讲:
1、交流输入电压为:233V/AC
2、串在保险管两端的白炽灯泡电压不稳定,一闪一闪的。
3、测得整流桥后的脉动直流电压为:319.5V。
4、启动电阻两端测得电压为:308V,启动电阻发热量很大。
5、场效应管的G极到D极测得电压为:12.2V。但D极到S极的电压为:0V。
6、初级绕组的1脚和2脚之间测得的电压为:0V。反馈绕组3脚和4脚的电压也为:0V。
7、次级绕组就更不用说了,1脚对3脚和2脚对3脚都是:0V。
我想问题应该是出在初级电源部份,辅助启动电源的问题最多,没有起振!不会又是场效应管出问题了吧?各位大侠请帮忙再分析分析?

网友:
哈哈,士兵突击又在修电源了,上次修好了一个,现在一发不可收了!MOS启动的辅助电源,象你这样反复炸保险丝,估计2N60差不多又坏了,那个象IN4148的稳压管,一般是5.1V或者是6.2V的稳压管.再有如果上电就烧保险,就得认真查高压部分线路了,4支整流二极管如果有半臂坏的情况下,一起换比较好.象开关二极管和2N60这样的管子,还是边散热片拆下来单独量比较好哦!另外换上去的东西如小三极管和整流,稳压二极管,一定要注意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取样地线选择是不是有问题?表的负极要接在300V滤波电容的负极(注意安全)。
电容两端的电压319V,说明整流和滤波电路是正常的,只是电压高了些,应该是空载的原故吧。
整流后的300V通过辅助开关变压器的 ...

回答jhdcwl大侠:表的负极(数字表黑线)接电容的负极,电容上有负极标示.只是两个电容两端的电压有所不同,一个为144V,一个为175V.总共有319.5V.只是奇怪的是开关变压器的初级1和2脚之间电压为0V,我特别注意了这个位置,就是D极对初绕的第1脚也没有电压.

回答"电脑教师"大侠:1N4148的原来用过6.2V的,炸过,后来换上的是12V的,现在还是好的,正负极是对的,电路板上有印刷.您的回帖总是讲得很细,我从您的几次回帖中学到不少东西,谢谢您!

网友:
一个为144V,一个为175V,两个均压电阻有问题,或者整流桥有问题,造成不对称。

网友:
应先拆掉MOS管,先修SB+5V电源,次级的肖特基快恢复双二极管也要重点查一下

网友:
断开半桥开关电源部分(主电源),先修SB+5V电源,“在保险管处串接上一只100W的白炽灯泡”--你此时的100W的白炽灯泡太大,起不到保护作用。建议用25W左右的,基本不会烧任何元件,然后再测试查找故障点。感觉你这个SB+5V电源可能类似下图,就是Q1等元件的型号不同。还是要先学习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以便有目的的查找故障点。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305050   参考张先生这个帖子。

网友:
“只是两个电容两端的电压有所不同,一个为144V,一个为175V.总共有319.5V”,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两个电容的容量变化不等。对辅助电源影响不大。但修好辅助电源后建议更换。
   “1N4148的原来用过6.2V的,炸过,后来换上的是12V的,现在还是好的,正负极是对的,”-- 一般是5.1V或者是6.2V的稳压管,如果类似我上面发的那个图,不要换12V的,建议用5.1V等的低稳压值的管子试验。否则正常工作以后次级电压输出过高烧坏其他器件。

网友:
sb+5的少有用到场管的,应是三极管。。。。。。。。。。。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地帮助,电源的辅助启动电源部份的电路图跟长城的电源图基本一样,只是交流电输入部份的1级EMI和二级EMI因为降低成本而被略掉了,电路图中的Q3 C3866也就是我板上的场管2N60,电路图中的Q4 C1815在我的板上印刷也是Q4,装的是C945 P331的小三极管.而且这个小三极管的基极也是去到光耦那边的.可以说辅助电源部份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限流电阻坏了吧我也有六年没有修电源,我记得那时的电源用的是1欧的,修电脑电源要小心,特别是炸电源的,最好做了一个保护开关,以防第二次损坏,如果你有268或者368(电源专用的负载)的话就最好了

网友:
各位大侠:
      今晚把三个初级部份的电源开关管连着散热片整个卸了下来,估计这个电源修不了多久了,因为场管被前前后后焊下来四五次,由于技术不熟练,D极电路板上的引线已经脱离了底板了,对拆下来的场管量了一下,发现又坏了,于是我把最后一个新的2N60管装上(先不装上那两主电源开关管),从D极接了一根线到开关变压器初绕2脚上,先检查+5VSB这边,灯泡也照"巍巍兴安"大侠的指示,买了个25W的白炽灯换上了.昨天张老提议:两个均压电阻有问题,或是整流桥不对称,我把两个220K的均压电阻拆下来用表量了一下,两个电阻的阻值都在219K左右,应该是好的,于是我焊回去的时候把两个电阻的位置调换了一下,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整流桥的四个RL207整流管就先不换了,因为新的整流管所剩无几了。
      装完后接上电,怪事发生了,前几次接上市电后,灯泡总是会有快速闪烁,而且会暗些,但这次接上市电后灯泡却很亮,不会闪烁,用万用表量整流桥两端输出直流脉动电压为:4.6V,怎么回事,整流桥不工作了?于是我想,在这期间装上的元件只有2N60场管,赶紧拨掉市,用剪子把场管D极与开关变压器初绕2脚的引线剪断,然后再插上市电,这回就跟昨天一样了,25W的白炽灯变暗些了,又在开始快速闪烁了,用万表量一下直流输出电压为:318.5V,整流桥又开始工作了.再次接上D极到初绕2脚的引线,接上市电,还是发生同样的事情,整流桥输出4.6V的电压,灯炮变亮,不闪烁.
      拨掉市电后,用万用表对场管和初绕这条线路上的元件再次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启动电阻也是好的,1.99M欧,S极对地的1.5欧1W的电阻的阻值为1.65欧,也是好的.并在初绕1脚和2脚间的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也是好的.于是把表拨到二极管档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这时发现连接场管S极的那个对地的1.5欧1W电阻测量时有蜂鸣声,用电烙铁把它给焊下来用表量了一下阻值为:1.6欧,应该是正常的,但用二极管档来量却总是有蜂鸣声,但我用二极管档量了一下启动电阻,却没有蜂鸣声,那就先不装上这个电阻,只把场管的D极与初绕的2脚连上,插上市电后,就正常了,灯泡快速闪烁,也暗些,整流桥输出直流电压又为319V了.看来问题发生在这个场管S极对地的1.5欧1W的电阻身上了.
      于是我从包里又拿出一个新的1.5欧1W的电阻,用万用表检查了一下阻值为1.6欧,正常!拨到二极管档,没想到还是听到了蜂鸣声,不会吧?新的也会这样?我从包里再次拿了一个出来,还是一样,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都是一样。全部都有蜂鸣声,然后我看了一下包装,上面印刷着“Axial Lead Resistor”,查了一下金山词霸,叫轴心线电阻????竟然不是碳膜电阻(Carbon Film Resistor),我拿出那包2M的电阻,包装上印刷着Carbon File Resistor碳膜电阻,用二极管档一量,没有蜂鸣声。再找了一个36K的金属膜的电阻一量,也有蜂鸣声,再找到修上次那个长城电源时买的那包100K的碳膜电阻一量,没有蜂鸣声,看来不同品种的电阻的性能和作用还有不同呀,今晚上真是长见识了。
      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种1.5欧1W的电阻不好找,我那天在电子市场里转了一个多钟,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有卖,如果没有这种阻值的,不知道可以用其它阻值的电阻替代吗?我看到张老所发的长城电源电路图里这个C3866发射极对地电阻为4.7欧0.5W的。不知道能这能用这种来替换?

网友:
从头到尾看完了~楼主的学习精神真让我佩服~
从这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谢谢楼主~

网友:
各位大侠:
      在拆掉这个场管S极对地的1.5欧1W的电阻后,测量到如下电压:
1、电容A两端电压为:150V 电容B两端电压为:162V  AB间电压为:312V。
2、场管G极对地电压为:11.9V。
3、场管D极对地电压为:312V。
4、场管S极对地电压为:9.1V。
请问上面这组电压值可以说明场管是好的而且工作是正常的吗?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真努力。锲而不舍啊。修这电源花了这么多精力。真的很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佩服楼主的精神,这么晚了还在努力。不过也要批评楼主,用万用表之前可能没看说明书吧,蜂鸣档是为了方便测试电路通断用的,根据设计不同,鸣响的电阻值也不同,低的十几欧,高的低于70欧就会鸣响。你测1.5 ...

多谢jlhdcwl大侠的批评,我今天到电子市场人家也是这么说的,回到家里再看了一下表的说明书,两点阻值低于70欧(正负20欧)就会发出蜂鸣声.脸红中.....! 还有就是那个25W的灯泡是串在交流输入部份的那个保险管两头的,保险管已经拆掉了.我认为不管拆或是不拆掉场效应管,这个灯泡应该都是亮的吧?再个就是开关变压器和光耦不懂如何测试,能不能给讲一讲?先谢谢了!

网友B:
"1N4148的原来用过6.2V的,炸过,后来换上的是12V的,现在还是好的,正负极是对的,电路板上有印刷."------这个稳压管处在电路中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4148的原来用过6.2V的,炸过,后来换上的是12V的,现在还是好的,正负极是对的,电路板上有印刷."------这个稳压管处在电路中什么位置?

回答“巍巍兴安”大侠:这个稳压管负极连着2N60场管的栅极走向小三极管(C945 P331)集电极上,正极连小三极管的发射极上,其实应该就是并在小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场管和主电源的两个功率管,就等于是光剩整流滤波电路了,灯泡不应该亮。看初级是不是还有直流短路的地方。

回答“jlhdcw”大侠:两个主电源管昨天已经拆掉了,今天再拆掉场管后,接通市电后灯泡还是亮,于是按您的指示找,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结果发现整流桥最里面的一个整流二极管短路了。刚才把这个整流二极管拆掉换上一个新的RL207整流二极管后,再插上市电后,灯泡果然不亮了。在这里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
1、这个灯泡是串在保险管上的,如果接通市电,为什么灯泡会不亮呢?是不是没有接上场管或者是没有接上任一个主电源开关管,电路没有形成回路,所以灯泡就会不亮呢?
2、这回灯泡不亮了,说明交流输入这边没有短路了,但如果我把场管接上后(不接两个主开关电源管),灯泡还会亮吗?

网友:
回复:灯泡在这里起降压限流保护作用。“电路没有形成回路,所以灯泡就会不亮呢?”--是的。即使辅助电源正常工作也不会很亮(灯丝微红)。
     “稳压管是并在小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上的。”--就是多了一道过流保护功能,如果换的管稳压值过高,就和不上一样了。
       感觉开关变压器初级可能短路--仅供参考,不一定。再查一下光耦如何......

网友:
谢谢楼主和各位高手,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有个辅助电源不起振,
不管怎么整都不起振,于是狠狠往底面一摔,扔一边去了,看来还得拿回来重新研究一下了.
我看主要还是基础太差.对一些基本的东西判断不准确才造成我和楼主修电源的这个现象.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 佩服佩服真佩服!!!!!

网友:
修了这么久还没有结果,真是愧对各位大侠呀!不过今天刚巧公司里又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源坏了,有机会再申请拿回家里看看,如果有一个参照的话,可能会对我有些帮助!

网友:
注重实践,努力加认真,支持你继续修下去!!!

希望你能把这个电源修好,把你的实践经验与我们分享。
你前面做得很好,相信自己、继续努力!

网友:
昨天把公司里那个坏的电源拿回来,跟这个电源是一模一样的,拆开来后看了看初级电源部份,保险管都没有烧,估计情况不会很复杂,因为在公司的电脑上坏时我看见网卡上的灯开是亮的,看了一下5VSB处1000uF10V的电容鼓起,估计应该是它了.于是我把原来这个没修好电源上的电容换了上去,接上ATX的绿线搭地,后风扇就转了,用万用表测试各接口的输出电压正常,于是拿了一个12V的风扇作负载,测试了20分钟.确信正常后,正装在现在这部电脑上上网回帖.
      我折开这个修好的电源测试了场管的漏极对地电压为330伏,但栅极对地电压只有1.5伏.那个稳压二极管是18V的."巍巍兴安"大侠怀疑的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的问题,我也用这个好的电源的开关变压器换过了,换过后接上电源,灯泡还是亮.灯泡一亮就代表着有短路.主要就是场管源极那条线上接地电阻一取下来,灯泡就不亮,但一接上这个电阻,灯泡就亮,我再顺着这个电阻查一查吧,希望能有收获.说老实话,我这段时间做梦都会梦到这个电源,真是让我难忘呀!

网友:
哎呀,真佩服楼主的精神,从2月修到3月,真不简单呀,我也有个电源,和你的差不多,不过我的比你的幸运,我的不炸保险也不烧管子,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不过有5v的电源输出,能查的都查了,该量的量了,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启动,现在还在那扔着呢。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