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主板GA-8VM533开机无反应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大家好,我是新手!最近我电脑换了内存之后只开过一次机就开不起来了,内存是现代333换成今泰400。也是正常关机,下次启动时无任何显示,我怀疑时主板坏了,但是又无从下手,请高手几点。
另外,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说,有些主板的自保后开机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请问我用的这块主板属于这类吗?

网友:
你先用原来的那根内存,试下可以开机吗?
你换个电源试试,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代码跑多少吗           好难办约

网友:
给电池放电看看吧!看来你也没什么测试工具,无法得知相关数据,很难帮你实质性的东西~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
现在为止已经确认时主板的问题,电池放电也已经试过都无济于事。现在要换主板也不容易,因为版本比较旧,所以我想再问问大家这样的主板还能不能修好。

网友:
你拿到店里检测下,要不你报些详细的数据上来,先的确定桥有没有坏,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你更换内存后不能开机多数是,因为内存的金手指或内存插槽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这很有可能是该内存与主板不兼容.建议换个条子试下哦.